OS55活塞和环子抱一起了什么情况?有木有啊有木有

楼主(2014-02-27):
环子和活塞紧紧抱一起了环子一点弹性都没有紧紧箍着活塞,难道环子收缩了?环-子-胀-不起来很轻松就可以放如缸套。环子几乎没磨损很黑很黑!
这是什么原因?发动机刚喝了一升半油想换环子也弄不下来!听说其他模友也出现过这问题!想弄明白这情况是怎么发 发生的。
现在怎么把那个环子弄下来!有图有真相
可以看到火头前面丝有点黑!缸垫在组装的时候 还需要装吗?
(这个飞机来自福克斯)

网友A:
得换活塞环了吧 气缸都不密闭了 这丫的参混合油不 难道缺油拉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换活塞环了吧 气缸都不密闭了 这丫的参混合油不 难道缺油拉缸?

缸套很光亮没拉缸!机器拿到的时候特别的富油推油门就灭,着一会缸底都没 温度!带速着着都没什么烟!那么富油居然没烟!!!!!!!!!!Y福克嘶卖的是什么油?

网友B:
把环子弄断取出来,然后用锯条把曹慢慢刮刮,直到环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即可···代价100多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环子弄断取出来,然后用锯条把曹慢慢刮刮,直到环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即可···代价100多没了···

到想弄断呢怎么下手啊!箍那么紧文思都不动

网友A:
难道活塞环是次品  就活车就没有弹性了  用化油器清洗剂喷洗浸泡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活塞环是次品  就活车就没有弹性了  用化油器清洗剂喷洗浸泡 试试

我WD-40泡了!没用 清洗剂喷了!酒精洗了!明显是环子缩了和活塞紧紧抱一起了!象观音菩萨给孙悟空的金箍一样!紧紧的箍着活塞!难道是福克斯念咒了????????

网友:
活塞环缺口处暴力撬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WD-40泡了!没用 清洗剂喷了!酒精洗了!明显是环子缩了和活塞紧紧抱一起了!象观音菩萨给孙悟空的金箍 ...

楼主看来你人品有问题了  难道你走活这么点时间 就让活塞环和活塞融到一起了?  弄把卡簧钳 在活塞开口处暴力一把试试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应该是油品的问题,我烧了一桶威宝30%的油,发动机锈蚀相当严重,也同样出现了活塞环抱死的情况。上面教的都是些损招,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你再考虑吧。我是这样无损修复的,拿把钳子夹住连杆,把活塞放煤气灶上烧,就烧活塞环那个位置,多翻几次,烧均匀一点,用不了一分钟环就弹开了,然后取下环,按在2000号砂纸上面轻轻磨一磨上下两个面,让环变得稍微薄一点,用甲醇洗干净,装机器吧,我修好的机器换了油,再没出现过抱死的现象,要说动力损失嘛,反正我飞大航线是没什么感觉。

网友:
油直机,很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应该是油品的问题,我烧了一桶威宝30%的油,发动机锈蚀相当严重,也同样出现了活塞环抱死的 ...

谢谢!确实他门出的是馊主意 烧我也想到了开始心理没底!有了你的经验我塌实了!我有喷枪。用喷-枪喷应该更好!这个问题出现是积碳多挤的吗?为什么要磨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一次,应该是油品的问题,我烧了一桶威宝30%的油,发动机锈蚀相当严重,也同样出现了活塞环抱死的 ...

烤了一会发现没涨起来我弄了个针轻轻一拨那个缺口卡簧就涨起来!
好多积碳啊! 确定环子还能用吗?绝对没用暴力拆!针一碰就涨起来了福克斯Y的太黑心了买的那破油质量太次了积碳这么多

我在 京东买了研磨剂清除积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烤了一会发现没涨起来我弄了个针轻轻一拨那个缺口卡簧就涨起来!
好多积碳啊! 确定环子还能用吗?绝对 ...

环绝对没有问题,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环绝对没有问题,放心使用。

缸套不容乐观啊!缸套下面拉了一道! 汽缸壁里面怎么都是横的细微小道呢 ?加工时就这个工艺 ?????下图放大了看还有小黑点  !怎么越看月寒心啊

网友:
没事,放心使用。

网友D:
一般的缸筒都要经过珩磨处理,或者激光处理,有条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缸筒都要经过珩磨处理,或者激光处理,有条纹是正常的

有下面  有一道拉狠

网友:
排气口下面属于换气工作面,密封差点也没事,而且照片上看着像是印,不像深沟,结论放心没事。

网友E:
楼主的发动机非常新 算是刚磨合好的机器了  气缸无任何问题 那个痕迹不属于拉伤 是正常磨损痕迹 把环子上面积碳清理了就行了 正常飞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发动机非常新 算是刚磨合好的机器了  气缸无任何问题 那个痕迹不属于拉伤 是正常磨损痕迹 把环子上面 ...

福克斯卖的油太次了5箱油活塞环子就抱上了!煤油泡了用牙刷一刷就干净了!加了点热活塞环子开口那用针一碰就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