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手好小子,求推荐摄影器材!

楼主(2014-02-27):
新手刚入手好小子,求推荐摄影器材!

网友A:
我飞过两型好小子,1m翼展的,和1.4.米翼展的。
都上过摄像机。由于好小子机身较窄,选的摄像机都是顺着放的布局的。

1m翼展的好小子,用的RD32二代,绑在机头上方,加上2200毫安时电池,重量略重,速度有点快。但也能驾驭。

1.4米的好小子,加了飞控,索尼700线单板摄像头,去掉外壳,正好放到机头前方的机舱里,大小刚刚好。外加一个仿索尼as15的国产摄像机,两块2200电池。空速计显示巡航速度差不多36公里/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过两型好小子,1m翼展的,和1.4.米翼展的。
都上过摄像机。由于好小子机身较窄,选的摄像机都是顺着放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