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主轴的几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吧。谢谢。

楼主(2014-02-27):
1:用伺服做主轴,用MACH3已经能控制转速和启停了。但是为什么伺服只要通电就一直慢慢转呢?大概是每分钟3到4转。就是单独把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接上,一直都会慢慢的转了。没有任何信号输入都会转。我试了下,用手去摸那两条信号线,转速会变快,变到大概每分钟22-25转左右。 请问有没有办法让伺服一开机的时候不转?谢谢。

2:我有一张维宏卡,不知道维宏的主轴输出是不是0-10V的模拟量啊。图上只有主轴低1,中2,高3。三个端子。有没有哪位前辈用过维宏接伺服主轴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或者如何测量主轴输出是否为0-10V的模拟量。我只有一个万能表。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听说维宏卡需要自己的系统,MACH似乎不行
本人菜鸟,当做顶帖友情帮助,当然,也希望了解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PS:用伺服?土豪,为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