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V2.5最新2.3程序,从零开始到平稳飞行,新手必看,欢迎指教。

楼主(2014-02-27):
玩mwc一个多月,四轴配置:x600、40A好盈天行者、朗宇2212kv980、蝎子5500mA30c、mwc v2.5、天地飞8通道
室外无风稳飞,抗风能力一般,2、3及的风绝对没问题,现在正想做一些暴力飞行,但是炸机2次过后我有点感觉到什么叫做伤不起了,进口APC1245,,20大元一对,3对桨2根轴没了,哭啊。。。好了废话不多说现在对网上的一些关于mwc v2.5资料及个人的一些经验进行初步整理并分享给大家,希望喜欢四轴而又不懂的新手有一定的帮助。

一、飞控板示意图:

二、由于权限问题,程序无法上传,下面是相关链接。
1. MWC 程序最新版本,附带对应的GUI设置程序
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downloads/list
2. Arduino 编辑和上传程序的必备工具

     http://arduino***/en/Main/Software
3. FTDI USB转UART TTL工具驱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
4. MWC GUI程序需要JAVA虚拟机支持,可前往JAVA官网下载
http://java.com/zh_CN/download/manual.jsp?locale=zh_CN
5. RCGruop论坛的MWC帖,最新消息及讨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261382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340771
6. MWC官网,DIY指南、常见问题解答及官方论坛
http://www.multiwii.com/
三、mwc 2.3 基本代码设置

打开2.3程序找到config.h文件进行如下设置                        SECTION  1 - BASIC SETUP

/*********************    The type of multicopter ************************/
    //#define GIMBAL
    //#define BI
    //#define TRI
    //#define QUADP        字模式
    #define QUADX         X模式
    //#define Y4
    //#define Y6
/*************************   Motor minthrottle    *************************/
   #define MINTHROTTLE 1060 // 最小油门
如果您需要飞控解锁后电机就开始慢速旋转,请设定一个合适的怠速信号值(默认是1100,这时候大多数电调会开始输出电流)请注意此值只能增大不要再改小,否则会出现问题,如果您喜欢解锁后电机停转,请启用“MOTOR_STOP“代码(请参见下文)。
/************************    Motor maxthrottle    *************************/
    #defineMAXTHROTTLE 1850//最大油门

/************************    Mincomma n d          *************************/
    #define MINCOMMa n d  1000//最小油门开始信号

/********I2C speed for old WMP config(useless config for other sensors)  *******/
    //#define I2C_SPEED 100000L     //100kHz normal mode, this value must beused for a genuine WMP
    #defineI2C_SPEED 400000L   //400kHz fastmode, it works only with some WMP clonesIic速率,选择400khz

/***********************    Combined IMU Boards    **********************/
最关键的地方传感器的选择:
   //#define LADYBIRD
   //#define MEGAWAP_V2_STD
  //#define MEGAWAP_V2_ADV
#define HK_MultiWii_SE_V2  // Hobbyking board with MPU6050 + HMC5883L +BMP085
主控板的选择
我们的mwc v2.5就选择此项了!

/*******************************    Aux 2 Pin     ***********************/
/* possibility to use PIN8 or PIN12 as theAUX2 RC input (only one, not both)
         it deactivates in this case the POWERPIN (pin 12) or the BUZZER PIN (pin 8) */
      #defineRCAUXPIN8
      //#define RCAUXPIN12启用D8或者D12作为AUX2的输入端口
克瑞斯 MWC SE V2.0飞控带有D7(AUX1)端口,通过三位(或者两位)开关的信号可以控制某些功能的开和关,不过一个开关显然不够用,可以启用D8或者D12作为AUX2的信号输入端口。请注意只能启用其中之一,由于克瑞斯MWC SEV2.0飞控的D8接口就在信号的那一排,所以为了方便,我们选D8作为AUX2的端口

/**************************************************************/
/********                              Gyro filters                *******************/
/**************************************************************/

    //#define MPU6050_LPF_256HZ     // This is the default setting, no need touncomment, just for reference
      //#define MPU6050_LPF_188HZ
      //#define MPU6050_LPF_98HZ
      #define MPU6050_LPF_42HZ
      //#define MPU6050_LPF_20HZ
      //#define MPU6050_LPF_10HZ
      //#define MPU6050_LPF_5HZ       // Use this only in extreme cases,rather change motors a n d/or props
陀螺仪低通滤波,根据电机、电调、电池等来选择,关键是电池比如3s的电池选择42H就行,6s的就得选98Hz或者更高,具体视情况而定,如果飞行器在默认参数抖动的厉害平衡不了就是频率高了。
                           SECTION  6 - OPTIONAL FEATURES

/********************************************************************/
/************************        TX-related        **************************/
/********************************************************************/

    /* introduce a deadba n d around the stickcenter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 comment ifyou dont want a deadba n d on roll, pitch a n d yaw */
#define DEADBa n d 6

通常接收机出来的信号脉冲会有1~3us的误差(这是我们用信号测试仪检测的结果),设置一个合理的死区宽度,可以让飞控忽略这种轻微的误差,避免误差的信号直接去控制飞控的动作。设置过大的话,会让摇杆附近的范围内的微小动作被飞控忽略到,反而降低飞控的灵敏度,默认值是6,一般不用改动,直接开启就行。
/********************************************************************/
/****************   motor, servo a n d other presets   ***********************/
/********************************************************************/
    /* motors will not spin when the throttlecomma n d is in low position
       this is an alternative method to stopimmediately the motors */
    #define MOTOR_STOP       飞控解锁后电机停止转动启动此项
/********************************************************************/

/**********************           ESCs calibration           **************** ****/
/*******************************************************************/

    /* to calibrate all ESCs connected to MWiiat the same time (useful to avoid unplugging/re-plugging each ESC)
       Warning: this creates a special versionof MultiWii Code
       You cannot fly with this specialversion. It is only to be used for calibrating ESCs
       Read How To at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wiki/ESCsCalibration */
    #define ESC_CALIB_LOW  MINCOMMa n d
    #define ESC_CALIB_HIGH 2000
    //#defineESC_CALIB_CANNOT_FLY  // uncomment toactivate
Mwc程序校准油门行程,操作步骤:1、开启此项,烧写程序到飞控板,接上电源听到一连串的“滴、、、”声并响完毕后断电,此时油门校准完成,断电,关闭此项并重新烧写程序,(注意:校准时最好把螺旋桨卸了,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关于油门行程校准我的经验是先手动遥控校准,在程序校准。这样就ok了。

此时,代码设置基本完成,可以连上电脑进行GUI设置了,由于系统限制Gui调试随后附上。。。。。。
接4楼。

网友:
LZ辛苦了~~~研究一下~~

网友:
技术贴~ 顶起~~

楼主:
接1楼。
连接好飞控打开GUI,如图:
名词解释:
angel:自稳模式,摇杆回中后自动保持水平
horizon:介于全手动与自稳之间,摇杆回中时保持当前状态
BARO:气压定高
MAG:地磁方向锁定,即不动摇杆时方向保持,不会被外部风力影响
CAMSTAB:云台控制
ARM:解锁
HEADFREE:无头模式,例如在解锁前,方向与控一致时,解锁后,无论如何自旋,控的方向与解锁前一致
HEADADJ:重新指定无头模式的方向,需看清当前的头尾方向,按当前方向确定无头模式

首先是遥控器摇杆正反向检查和舵量调整。打开遥控器。看上图
1、推油门【THROTTLE状态条向右运动】收油门【THROTTLE状态条向左运动】
2、推俯仰【PITCH 状态条向右运动】 拉俯仰【PITCH 状态条向左运动】
3、副翼打左边【ROLL 状态条向左运动】 副翼打右边【ROLL 状态条向右运动】
4、方向舵打左边【YAW 状态条向左运动】 方向舵打右边【YAW 状态条向右运动】
5、如果您接收机与飞控连接了AUX1为某开关通道,请拨动此开关注意GUI里的AUX1状态条同样有变化。
以上操作如果出现反向的请您设置遥控器通道反向以实现上面的动作要求。
其次就要调整遥控器的舵量。
1、当所有通道在中立点的时候查看GUI窗口里数值是不是在1500左右【数值偏差+ - 5】
2、当所有通道在最低点的时候查看GUI窗口里数值是不是在1095左右【数值偏差+ - 5】
3、当所有通道在最高点的时候查看GUI窗口里数值是不是在1905左右【数值偏差+ - 5】
如果您在操作遥控器摇杆的时候,不是以上数值请您修改遥控器舵量设置并达到以上动作要求。

下面是对传感器的校准

如上图 校准飞控各个传感器
点击CALIB_ACC 10秒后加速度传感器校准成功。 再点击CALIB_MAG 后有你有30秒来旋转电路板, x,y,z轴至少360度 这时飞控板LED1灯闪烁,闪烁停止三轴电子罗盘校准完成】
此时校准完成。

pid保持默认值即可飞行。注意:遥控器一定要选择固定翼模式!!!
PID扫盲:
·    P(比例):这是一个增益因子,当多轴飞行器受风等的影响发生向一边倾斜时,P值直接决定多轴飞行器的抵抗这种倾斜的力的大小。P越大,多轴飞行器抵抗意外倾斜的能力越强,但P过于大时会引起多轴飞行器抖动甚至猛烈侧翻。P越小,多轴飞行器抵抗意外倾斜的能力越弱,但P过小时会引起多轴飞行器自平衡能力不足甚至朝一边侧翻(如顺着风的方向)。
·    I(积分):这个参数决定了飞行控制器对过往飞行状态的依赖程度。如果I值太小,会使飞行器过度依赖当前的误差,不能抑制过敏现象,从而造成飞行颠簸;如果I值太大,则会过度削弱系统对误差的反应能力,造成反应迟缓。
·    D(微分):一旦多轴飞行器发生倾斜,则认为多轴飞行器会继续向同一方向倾斜,合适的D参数的能有效抑制未来可能发生的倾斜。如果D值太小,您会觉得多轴飞行器反应不够灵敏;如果D值太大,也会引起过敏。相较于P而言,D反映得更多的是灵敏度,而P反映的是纠正误差的力度。

默认参数找个草坪,可以试飞了,飞之前最好进行一下遥控器的传感器校准,校准方法根据你遥控器油门型号,在百度可以找到。

网友A:
朗宇2212kv980 你上12寸桨?
冬天可能不烧 夏天你电机难保

网友B:
想玩暴力的话直接xxd2212 kv1000 1047的仿APC浆...然后低通滤波25hz 450轴距默认参数稳飞..然后就随便的撒欢的去页吧..炸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2kv980 你上12寸桨?
冬天可能不烧 夏天你电机难保

还有这一说?这两天飞个10来分钟没什么电机感觉啊,中午气温20多度。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C:
感觉比APM调试麻烦多了,楼主的耐性一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比APM调试麻烦多了,楼主的耐性一定很好

mwc贫民飞控,跟apm价位不是一个等级的,只适合有折腾精神的朋友。话说apm的PID算法比mwc复杂多了,要调好apm也不容易啊。

网友:
这个好帖一定要顶。谢楼主

网友D:
WMC很久没玩了,就是一种没有搞懂这3个模式分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WMC很久没玩了,就是一种没有搞懂这3个模式分别是什么

GIMBAL - 独立的云台稳定器(非飞控用途)
BI-2轴啊凡达
TRI-Y型3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GIMBAL - 独立的云台稳定器(非飞控用途)
BI-2轴啊凡达
TRI-Y型3轴

o 明白了,谢谢,
那WMC接固定翼可不可以?用什么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GIMBAL - 独立的云台稳定器(非飞控用途)
BI-2轴啊凡达
TRI-Y型3轴

查了一下:HEX6H  // New Model    //#define OCTOX8
    //#define OCTOFLATP
    //#define OCTOFLATX
    //#define FLYING_WING
    //#define VTAIL4
    //#define AIRPLANE
    //#define SINGLECOPTER
    //#define DUALCOPTER
    //#define HELI_120_CCPM
    //#define HELI_90_DEG
应该是AIRPLANE.

网友:
感谢楼主,支持MWC,穷人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o 明白了,谢谢,
那WMC接固定翼可不可以?用什么模式?

本来就是固定翼啊,2轴啊凡达、y3、y4、四、六轴都是。直升机也可以,但是没用过,也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固定翼啊,2轴啊凡达、y3、y4、四、六轴都是。直升机也可以,但是没用过,也有这个选项。

啊,刚刚没看清,你说的WMC是什么?这我没用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玩暴力的话直接xxd2212 kv1000 1047的仿APC浆...然后低通滤波25hz 450轴距默认参数稳飞..然后就随便的撒 ...

小白不懂为什么要低通滤波2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