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C3S连续打方向有时候出现转向停顿

楼主(2014-02-27):
求教各位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
我们的发射接收刷新速度是12ms实现***响应。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是舵机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发射接收的刷新速度。此时只需要将舵机转向设置延时就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
我们的发射接收刷新速度是12ms实现***响应。出现此类情况的原因是舵 ...

像市面上的GT3B、GT3C刷新速度是60ms。如果是质量好,反应灵敏的舵机,则不能发挥舵机的最好效果。但是如果在反应灵敏度不够的舵机上,则看不出来。因为,舵机慢,信号刷新也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同步的。但如果是用futaba或者ko之类的遥控器,速度慢的舵机连续打方向出现转向停顿的情况会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