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楼主(2014-02-27):
我的一台FBL100
舵机
有点抖舵, 在没有推油门时各个舵机都动作正常,油门一推上去后面的一个舵电过一秒会向下降,打左右舵有点会不灵,
主板上面的从左到右的第一个MOS管A6DE,好像被击穿了,会突出,现在不知道是舵机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希望好心人解答

网友:
FBL100舵机问题—在线播放—优酷网,视频高清在线观看
和这个一样情况
且

网友A:
你作一下测试
一、左右舵机线交换。
二、拆舵机清碳膜。

网友B:
你的FBL100通道映射和正反设置还有其他一些设置没有设好才会这样,鉴定完毕!我的FBL100没有设置好前跟你的100状况一模一样,我用的D7E玩,这FBL100我都已经摔过无数次了都没有摔坏,所以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坏的。。

网友:
谢谢飞行大神指点,昨天晚上在驰远的技术人员帮助下,可以了,是控的问题,我的控是原厂的那种没带屏幕的低级控,只要在没有开控的状况在,推油门到中间,油门旁边的上微调向上按,左微调向左按,然后开控 5秒后 松开,油门往下推,,关控再开控正常对频就可以了,现在爽飞了\

网友C:
我的FBL100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学习经验了。

网友D(2014-04-05):
我刚入了架二手的FBL100,也是楼主一样的问题,回头试试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