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作品====折叠十八轴====总结点经验,请轻喷。

楼主(2014-02-27):
六月份快毕业了,这两天跑到上海那边去面试,
发现工作的地方实在太远了,
而且学校还有些事没着落,前后花了一千多路费开销,
又回到学校。

飞行早飞完了,今天上午才回来,现在又拆成六轴了,十八轴的设计 问题很多。

视频在转码,先发几张图,总结经验。

1、首先是机架的问题,确实太温柔了~大家就不要喷这个了。
当时应该加个环形支撑,换成碳管,中心板也换成碳纤的,效果应该会好上很多。
就是需要的米太多。

2、飞控,大家做类似的想并联的多轴时,记的先问下用过的人,能不能并联,
反正现在,零度X4P,是不能用的。

3、测试时一定要挂重物,我们测试最大的失败就是这个。

测试时,因为做出来,我们自己也觉得,这货太LOW了,
而且零度飞控居然不准用户并联电机,花了6000大洋的飞控,心情相当不爽,
所以就想不管设计怎么样,都拉出来飞次,
坏了再重新设计重新做。

然后直接NAZA-LITE装上,不装GPS,省的摔坏。
视频中有两段,
第一段是第一次试飞,结果!!
一推油门就上去了!!!
再松就掉下来了!!!
视频中一直在转,应该是NAZA-LITE,没装GPS,也不支持大轴距的原理吧。。。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可以看出来。

然后第二段,纯属无聊,反正中心板都摔歪了。
。。。没错,就是歪了。。。中心板设计已经不小了,结果还是歪了,
所以,加个环形支持相当有必要。。。。
结果还真的飞起来了,就是歪来歪去。。。

机机图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933

先出去下,有人找。

网友:
确实太软了,软的我已无力吐嘈

网友:
.......这啥操作啊,上天直接0油门下来?飞啥这么操作都不行啊

网友:
找到问题的重点~~在继续研究~~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那么就有意义~~

网友:
像这种没人搞过的点子,最好先搞点便宜电机,便宜机架,便宜飞控,搞个原型机,验证一下,先从小的做起,难度也低,也省钱。直接一步到位搞这么大的,肯定要吃苦头的

网友:
不是我说,楼主这技术,还是先练练吧

网友:
只看了10秒视频,只说二点:
1.老老实实的去买一个小点的,练练手艺!不然早晚出事
2.你这种机架结构,必须要有拉杆,也就是伞型,不然的话,再好的飞控你也一样飞不好.原因想想咯。呵呵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听说的零度飞控不支持电调并联。
飞控输出的都是PWM波形,并不感知是不是并联了电调,所以不管并联几个电调,飞控管脚出来的都是PWM波形,就类似于广播一样,
所以不存在官方封闭掉并联功能这个说法。因为飞控不可能感知你是不是并联了电调。所以他想封闭也没有办法。
估计楼主被忽悠了。
曾经建议过楼主弄个示波器看一下波形的。如果是波形变化了,完全可以用同轴电缆,网线,这些东西来传递PWM信号,或者做一个信号放大电路,保持PWM波形。都不是很难的东西。
你这麽多电机,几千块钱都花了,还在乎看个波形嘛。学着看波形,学点东西总归不是坏事,
航模搞到一定程度,不就是机械,电子,航空,这些学科的集大成吗。技术和基本功是一点点累计的。并不是简单的弄个架子,焊个电线这么简单的堆砌。越是新奇的点子,越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基本功来支撑。

网友B:
去掉电调多余的红色线保留每个回路保留一条就可以
把飞控的感度调大有利于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听说的零度飞控不支持电调并联。
飞控输出的都是PWM波形,并不感知是不是并联了电调,所 ...

您说的这些我大概知道,
首先是,同样的架构,我用YS-X4P时,只要多接一个电调,就全部没信号,而且,不能不接地线。
S4是可以并联的,X4P不行,听泡泡大师说是为了销售零度的农药机。

信号输出问题我们也考虑过的,
很奇怪,感觉零度应该是通过地线来检测是否并联电机。
为此,我做过几次实验。

每个轴上,三个电机,都单个接飞控,正常驱动。
但只要任意并联两个及以上,都是无法驱动,立马变成无信号滴滴响。

挑出红线,同样做了上面的测试,还是一样。

挑出地线,做上面测试,一个电机都不行~

不是听说的哦,手上有两个飞控,做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电调多余的红色线保留每个回路保留一条就可以
把飞控的感度调大有利于校正

不行哦,挑出红线试过,挑黑线都试过
用NAZA一上电就行。
用X4P怎么挑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听说的零度飞控不支持电调并联。
飞控输出的都是PWM波形,并不感知是不是并联了电调,所 ...

其实,
一开始我也很奇怪这个问题,
我们也做过一些东西。

测试了两天,Y线都挑线挑坏了几根。唉。
结果慢慢才发现这5iMX 我爱模型很有可能是飞控问题,
所以图片那张帖子里,
我特地问了很多人。
然后试来试去,才发现这问题,
使了很多电机、电调,有空您也可以找个X4P试试看,能破解到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哦,挑出红线试过,挑黑线都试过
用NAZA一上电就行。
用X4P怎么挑都不行

哦、那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C:
楼主··你都买了18个电机了··你就买个naza v1或者v2吧··然后做共轴双桨的16轴,用8轴机架做

网友D:
收油收急了吧。
首飞时有自旋--调整一下各个桨的转向,如果上天后没有自旋,就可以不叫“停、停、停”,就可以在2米多高的高度多稳一会儿,说不准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都买了18个电机了··你就买个naza v1或者v2吧··然后做共轴双桨的16轴,用8轴机架做

哈哈,急了~~等快递又要两天,
实在忍不住,而且长沙那几天马上就要下雨了,不飞又要等好久~
就直接上NAZA-LIT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油收急了吧。
首飞时有自旋--调整一下各个桨的转向,如果上天后没有自旋,就可以不叫“停、停、停”,就 ...

嗯嗯,您说的是~~

因为我们隔的有点近,
说实话,
这么大的架子,在旁边飞还真有点担心,

只加了点油就马上起来了,
然后发现自转有点严重,
就降了点,
然后一下再加点油就没那么快了= =

桨的转向感觉应该没错,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NAZA-LITE真有点不太适合大轴距,有个800轴距的上的NAZA-LITE,就有点不够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些我大概知道,
首先是,同样的架构,我用YS-X4P时,只要多接一个电调,就全部没信号,而且,不 ...

还是建议用示波器分析下PWM信号,看看并联前后衰减情况,PWM有驱动能力差异的。多电调并联只需接信号线和参考用的地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