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死胖子的配置

楼主(2014-02-27):
电机   2820  1100KV
桨叶   ??
电调   铂金80a   (60a够了没有?)
电池   什么牌子比较推荐    dupu  4s  5200  (25C?  30C?还是…………)
a控    独立供电可否
舵机   2个17g数码金属    212g金属

网友A:
A控可独立供电,也可换新版电流计用4S供电,桨可以用9-11寸,这么大的电机电池可以装两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控可独立供电,也可换新版电流计用4S供电,桨可以用9-11寸,这么大的电机电池可以装两个并联

请问  用20c的电池还是25c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控可独立供电,也可换新版电流计用4S供电,桨可以用9-11寸,这么大的电机电池可以装两个并联

a控老版电流计能接6s 显示电流和电压吗 ? 图传单独用3s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a控老版电流计能接6s 显示电流和电压吗 ? 图传单独用3s供电

旧版电流计可以接4S,6S我没试过,但图传必须单独供电,新版电流计可以图传、动力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用20c的电池还是25c的电池

固定翼我觉得20C可以,巡航电流没多大,

楼主(2014-07-03):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我觉得20C可以,巡航电流没多大,

9寸好像飞不起来……10寸断了试了9寸  很艰难  想上11  12寸的

网友:
电调至于这么大嘛

网友:
电机KV如果在1100-1250,9寸桨在4S下没问题,3KG都能飞起来,我就在飞

网友:
9寸足够了

楼主:
9寸不全油门应该飞不起来吧……

楼主:
9寸不全油门应该飞不起来吧…… 2820 1100  我准备搭配11 12试试

网友:
我的就是2820 1100kv 12寸的浆效率不高,不知道楼主什么电池能巡航多久,我准备这几天去试试9、10寸的浆,都说效率能好一些

网友C:
用20c的电池还是25c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0c的电池还是25c的电池

都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