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1飞控 调试出问题了求大家 帮解

楼主(2014-02-27):
    电调单独校准了  第一步 不知道声音 什么的对吗?  到第2步 就不管用了 怎么回事?

网友:
玉兔一代?好老大飞控了,忘记怎么校正了,优酷搜索一下玉兔相关视频,那里有完整教程

楼主:
谢谢 泡泡 老师帮助 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泡泡 老师帮助 解决了

上课开小差,跳着看的吧?
1、四个通道方向有相反的,
2、在软件里设置了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课开小差,跳着看的吧?
1、四个通道方向有相反的,
2、在软件里设置了通道反向。

主要软件不太一样  我下面的那个没有打钩  上面的  飞控原来就那样设置 就没理会

楼主(2014-06-10):
引用 网友A:
上课开小差,跳着看的吧?
1、四个通道方向有相反的,
2、在软件里设置了通道反向。

老大  问下 四轴呼高呼低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