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架

楼主(2014-02-27):
由于电脑配置低玩不了模拟器,只能飞的时候真枪实弹DIY了一个倒飞架练习倒飞

网友:
这 太简单了  平衡吗?

网友A:
以前看到有人用绳子倒吊在吊灯上练习倒飞的

楼主:
嗯,我也试过但是线会被绕在主轴上的

网友:
这样行吗?????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摇摇欲坠的感觉,稳吗

楼主:
勉强定的住

网友:
也是个办法!

网友B:
倒吊挂起来,应该有个伸缩滑轮,这样就避免了绞起来。

网友:
大桨都砍出缺口了

楼主:
是用刀割掉的,打浆了有缺口

网友:
割掉了影响飞行吗?我的桨也打皱了

楼主:
升力小点,但是要看两边重量一样才行要不会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到有人用绳子倒吊在吊灯上练习倒飞的

好办法  赶紧试试看!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B:
倒吊挂起来,应该有个伸缩滑轮,这样就避免了绞起来。

用橡筋绳不就行了吗

网友:
好办法  赶紧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也試過綁橡筋練倒飛,後來又自製了四方架,現在改良了,這是為機友製造的:

腳架隨便扣上碳纖架,很容易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