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震动调机完美解决

楼主(2014-02-27):
第一,把中联、十字盘去掉,只用主轴,开机运转看同心度,尾桨的震动合格否,OK了。
第二,一定用新的横轴,上中联,中联和主轴的螺丝一定要上紧,就是夹紧主轴,开机运转看同心度和震动,OK了。
第三,上大浆,(做一次静平衡,和动平衡,一般的新浆出厂都做了动静平衡)这个肯定有震动了,其实震动的源泉就是双桨,解决了双桨自然就没有震动了

网友A:
上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网友B:
同意沙发说的。。。震动一般会来自很多地方。。。。

网友C:
螺丝松动,主电机和大齿咬合不好,各种轻微变形,轴承,杂七杂八的多了去了。
不上大桨感觉良好,上了大桨狂震并不只是大桨的问题,大小桨只是N倍的放大机身震动而已。。。不要啥事都往桨上面推卸,两桨很无辜。。。

网友D:
慢慢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