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出问题了

楼主(2014-02-27):
飞得好好的,我就换了块电池,结果就是上电后CBA那三个灯闪一下就灭了,只有GPS槽口上的那个灯在亮,USB供电也是这样,电调供也是这样,只不过伴随着电调同频率的滴声。
USB连接地面MP还是可以的。请问各位模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供电?怎么样的供电方式才是最安全的啊?

网友A:
5v~3v模块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3v模块有问题吧

什么意思,是背面的那个3V3,和5V的问题吗

网友A:
极有可能,进口新款改进的就是这个,你的控是黑紫色板吗?

楼主:
买了有半年了,在雷迅买的2.5.2,是紫色的,你可以告诉我那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有可能,进口新款改进的就是这个,你的控是黑紫色板吗?

买了有半年了,在雷迅买的2.5.2,是紫色的,你可以告诉我那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特权92发表于2014-02-27 16:02:05

买了有半年了,在雷迅买的2.5.2,是紫色的,你可以告诉我那部分是干什么用的?
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的

升级固件后又好了,我的油门通道PPM信号是单片机给的,启动时也是占空比直接就突变上去了,这样的话,会不会使电调的BEC电压不稳,从而使我的APM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