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极品草根小四轴——金星达388

楼主(2014-02-27):
逛XX无意中发现了这个金星达388,一眼就被他的奇酷造型所吸引,二话不说就入了一台。没想到这货还给我带来不少惊喜!!

首先就是外形,和385比较,发现尺寸略大一点点,外观比小青蛙更加动感

机腹设计了一个有盖的电池舱,电池可以完完全全的藏置于机腹之中,而且不会再有电线插头裸露于机体之外的缺点,外观整体性可以说是非常好

盖上盖之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电线插头外露了

jj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亮点,后边增加了一个微型电源开关,不想飞的时候直接电源一关,这设计真tm贴心啊

当然这jj也有不足之处,led夜航灯位置摆的也太让人无法理解了吧,这样摆谁还看得见呀,算了算了,我就管白天飞吧,晚上让你歇息歇息

遥控器就不用说了吧,还是一如既往得。。。。。玩具样

最后说一下试飞感受,貌似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飞行速度比385略快一点(只是感觉,没有比过赛)
但是也有点让我遗憾的是厂家没有出配套的保护圈,只好小心翼翼得飞了

网友A:
多少米搞的?

网友B:
楼主我觉得反应比385慢,我也买了一只388,回家飞过才觉得388是放着看的不是用来飞的现在我把388改了7x16空心杯电机在家里飞一下,到外面就飞回385.

楼主:
x宝上有价格的,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觉得反应比385慢,我也买了一只388,回家飞过才觉得388是放着看的不是用来飞的现在我把388改了7x16空心 ...

我感觉还行啊,也很灵活

网友:
外形设计不错,电池仓和电池开关很适用。

网友C:
385感觉不是太灵活,操作连续性也不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5感觉不是太灵活,操作连续性也不是特别好

我感觉灵活已经得很难控制了,为什么说金星达的控手感不行,其实主要原因不是精度不高,我试过在最大舵量的情况下,也能精准控制飞行姿态,其控的精度肯定比伟力强。之所以说手感不好是因为俯仰横滚曲线问题,稍稍打舵就倾斜很多,玩具厂家一般不考虑这些,所以造成手感不好,当然了我忘记说了,操纵杆的虚位也是比较大的

网友:
哈博森可以调节舵量,想快也行,想慢也行,操控好一些

网友:
我也入了,单机,*宝六六那90包邮!最大的亮点还是解决了四轴好飞不好看的问题,这个好看:像个未来世界的科幻飞行器,让我想起了以前玩过的那个“深海战将”游戏——DeepSee……

楼主:
模林老兵发表于2014-02-28 01:43:01
我也入了,单机,*宝六六那90包邮!最大的亮点还是解决了四轴好飞不好看的问题,这个好看:像个未来世界的科幻飞行器,让我想起了以前玩过的那个“深海战将”游戏——DeepSee……
是滴,而且这应该属于金星达原创外形,比山寨小青蛙强多了,真的很好看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灵活已经得很难控制了,为什么说金星达的控手感不行,其实主要原因不是精度不高,我试过在最大舵量 ...

还是你专业

网友D:
听讲航拍款……要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听讲航拍款……要出来了…

快岀航拍版吧!当然控也得重买了。愿意买金星达:有单机,不怕飞丢。

网友E:
388翻转没385稳,最近金星达又出了款392

网友:
引用 网友E:
388翻转没385稳,最近金星达又出了款392

看到了。期待出航拍配件或航拍单机,这样才敢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岀航拍版吧!当然控也得重买了。愿意买金星达:有单机,不怕飞丢。

航拍版已出了

网友:
30万象数太低了,最起码200万才好.

楼主:
现在玩具厂家出的航拍摄像头都太差太差,看着只有头晕的感觉,航拍摄像头若是没有90度以上的广角、若是没有高速动态影像、若是没有几百万的像素的话看着只会让人吐而现在大多数航拍玩具都只有50多度的视角,三分之一ccd,高速移动时候要么画面模糊,要么出现果冻,明亮环境下曝光过度,昏暗环境下噪点像雪花。。。。所谓航拍只是个噱头,根本不能给玩家带来良好的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玩具厂家出的航拍摄像头都太差太差,看着只有头晕的感觉,航拍摄像头若是没有90度以上的广角、若是没 ...

确实,航拍效果不敢恭维,跟看幻灯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