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搞明白了恒龙豹2为什么跳齿两边的频率不一样了。

楼主(2014-02-27):
虽然跳齿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却明白了两边频率不一样的原因。

看了图,相信就明白了,为什么左边跳齿的概率比右边大一些。对照了手头的 虎,犬, KV, 两边路轮都是在一条线上平行的,99略有差额,但是绝对没有豹2的厉害,豹2居然差出半个轮子了!。不明白为啥恒龙豹2用这么蛋疼的设计!

安装了加强版弹簧后,草地行走跳齿的情况右侧有比较大改善,基本是不做平地转向的话就不会跳齿,但是左侧依然跳齿比较厉害。相信原因跟第一个路轮后置后不平道路的压力更加严重有关。

想知道,如果底盘就是这样的话,加装扭杆,是不是也是两边不平行的?如果不加装扭杆,就要再研究解决跳齿的办法。

网友:
真坦克就是这样的,扭杆的结构决定两边的路轮不可能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楼主,你要加强学习了,两边的负重轮错开是为了给扭杆留出安装的空间,虽然恒龙坦克不是扭杆悬挂,不过为了仿真,也保留了这样的结构,看看真坦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不是玩坦克的

楼主: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真是的坦克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你的加强版弹簧是在哪里买的呢?能否告知你的车重和使用的弹簧线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加强版弹簧是在哪里买的呢?能否告知你的车重和使用的弹簧线径,谢谢。

加强版弹簧没用啊。。。建议使用只是改第一,六,七的路轮。但是我即使是全给上上了。也照样草地跳齿。

网友B:
哈哈哈    楼主白兴奋了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楼主白兴奋了一场

没兴奋,因为跳齿问题无法解决。呵呵。只是突然发现路轮不是对齐的,所以觉得是跳齿频率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
我昨天玩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被你发帖先问了

网友:
是我OUT了!还是楼主没搞明白豹2真车的轮子就是错开的.扭杆悬挂

网友:
我咋感觉挑战者是对称的呢

网友:
3楼的回答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