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坏了,有高手处理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4-02-27):
昨天,给一根电调接线,因为这根电调是从双发的涵道动力上剪下来的,需要加一截电源线焊上T插和加一舵机线焊上舵机线的插头,结果接好上电后,电机无任何声响,也不能启动电机。因为是照着原来的线接焊,故线是不可能接错的。换了个小电调又试了下电机运转正常,确定是电调有问题。再重新给焊好的电调上电,观察到T插在接通时有电火花出现(是插头插上时插头接触的地方,不是电调板上有电火花),但感觉接收似乎没有工作,用万用表量了下接到接收上的电压(红与黑)给果显示0.8V,我印象中供给接收的好象是5伏吧?是不是电调坏了,因电调是朋友剪下来给我的,焊之前没有通电测试过,也不知道是本来就是坏的,还是我在焊接过程中被静电啥的击坏了?有模友说是7805稳压芯片坏了,于是扒了皮找到了这个标识着78M05的芯片(红圈内),但上电测试后发现输入为12.1V、输出为4.8V,这样看来稳压芯片应当是好的,但是黄圈内的红黑线之间电压为0,输出到接收上没有电压是啥情况,本人对电子维修一窍不通,只会接接线啥的,请教有维修经验的模友,一般会是哪些电子元件坏了,怎么解决?请能详细解答为感。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调啊  黄圈内的你焊错了吧

网友:
看看电解电容上端是否鼓包,再用万用表测量看看右侧的(1-35)三个二极管是否击穿。

网友:
稳压芯片坏了

网友:
上面八条腿的稳压芯片

网友:
既然78M05输出正常(接近5V,那就在稳压块和接收机供电接口之间的线路和元件中找一下。或者真的是线接错了。)

网友:
断电状态下用欧姆档(R*1)测红线与7805输出之间的电阻值,看看是不是漏孔接触不良等原因.

网友:
楼主所给信息不足,板子另一面没照,影响分析

网友:
这个确实不懂 我也有个电调坏了 缺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调啊  黄圈内的你焊错了吧

黄圈内的线是原来的,我没动过

网友B:
你好,你这个应该是OPTO版本的电调,不带内置BEC 的,你可以试下用独立的电池组给接收供电,然后再连接电调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应该是OPTO版本的电调,不带内置BEC 的,你可以试下用独立的电池组给接收供电,然后再连接电调 ...

你好,非常感谢,看了你的回复,忽然醒悟,我这个电调是从一个原装双发涵道上剪下来的,另一个正常使用,会不会只是另一个有BEC供给5伏电压,所以另一个没问题,而剪下来的这一个就不再有5V电压供出,所以造成这个情况。但是要再弄个电池级专门给接收供电,感觉好麻烦,既然电调里有一个78M05稳压芯片,可以不可以从这个上面接出这个5V的电供给接收,这样可行吗?要不要再加点什么保护电路啥的?

网友B:
那个7805是给单片机和升压电路供电的,78M05 是5V 500ma的芯片,从电气性能的角度来讲,不应该也不可以作为电源给其他电子外设供电,我的建议是,使用外置的UBEC给接收和其他电子外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7805是给单片机和升压电路供电的,78M05 是5V 500ma的芯片,从电气性能的角度来讲,不应该也不可以作为 ...

感谢解答,祝你万事如意

网友(2014-07-31):
引用 网友B:
那个7805是给单片机和升压电路供电的,78M05 是5V 500ma的芯片,从电气性能的角度来讲,不应该也不可以作为 ...

你好 无刷电调连接好接收机 上电加油门  结果电调着火了  没有接马达 请问是怎么一会是?3S锂电 12A电调  电调说明书英文有2-4Lipo字样  恳请帮忙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