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震动—完美调机解决方法

楼主(2014-02-27):
     我的是山寨牌有副翼的450,震动调机应该和无副翼机械部分调机差不太多。
     现在炸鸡是家常便饭,技术不行,可以说不炸机就不回家,上午炸下午修。不过每次都调到非常稳。在此说点小窍门,不对之处欢迎指正。
     想要炸鸡损失小,要在松软的土地和草地练习,炸鸡一般就是大浆、主轴、横轴、脚架,地面软,损失小多了,炸鸡后一定要迅速把油门压到底,保护电机电调,要***把电池头拔下来,保护锁尾舵机
     调机:
        第一,尾桨换了尾轴,一定要把尾轴的轴承与尾波箱之间用螺丝胶固定(固定一晚上)或加热几个小时固定,尾中联轴孔是3MM的,用3MM的磁悬浮测量(中联、浆夹、尾桨,就是不拆开一体测量)尾部的平衡,达到平衡后尾巴就没有震动了。如果还有,看看有没有虚位的部件,调整或更换坏件。
       第二,把中联、十字盘去掉,只用主轴,开机运转看同心度,尾桨的震动合格否,OK了。不行就看看主轴座,轴承,有没有损坏,新轴也有弯的。
       第三,一定用新的横轴,副翼一定要调直,调平了。上中联,中联和主轴的螺丝一定要上紧,就是要夹紧主轴,开机运转看同心度和震动,OK了。不行就看看中联、相位器、日字框、拉杆等金属件有没有变形,损坏 ,相应调整或更换坏件。
       第四,上大浆,(我一般都做一次静平衡、和动平衡。一般的新浆出厂都做了动静平衡)这个肯定有震动了,其实震动的源泉就是双桨和不正确的螺距,解决了双桨自然就没有震动了。横轴螺丝一定要紧到底,因为螺丝胶只有紧到底了才能发挥效果,(否则容易射浆),大浆夹的球头去掉,看浆夹的顺滑度。不行就把垫片磨薄点试试。
       双桨的解决分低速双桨和高速双桨分别解决。每次换大浆都要看螺距,油门中间,螺距是0最好,(悬停或航线在螺距+2左右也行(个人见解)我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浆螺距调节拉杆建议换15元的正反丝调节拉杆,中间有眼的,这个真结实,不会脱扣,还好调。
      低速双桨的解决,450鸡鸡放在水平的地面,遥控开油门鸡鸡肯定大震动,再大油门有时会蹦起来,这时要立即减小油门注意安全,侧脸看肯定有双桨,准备好记号笔,在上面的浆尖处做记号,然后缩短有记号大浆的拉杆(或加长另一个拉杆),调到基本没有双桨。这时鸡鸡还有震动,但是小多了,起码能悬停飞行了,如果震动大,再看看螺距是否合格,或调节遥控的螺距曲线(我经常这样做)
     高速双桨的解决,悬停看鸡鸡有没有双桨,如果有,调节其中一个浆距拉杆的长度,调节角度是半圈(随便哪个浆,如果拉杆有松的,建议先紧松的拉杆,这样更安全)。然后再起飞悬停,看双桨是变大还是变小,变大就是反了,变小就是对了。
     高速双桨调好后,机器应该是非常稳定,玩3D也没有问题。

网友:
新手技术贴支持。

网友:
感谢楼主,楼主码字辛苦了。。。

网友:
造福新手······不错·········

网友:
善于总结

网友:
每次我看见类似震动的经验贴我都是先定后看

网友A:
首先顶LZ辛苦码那么多字,不容易,话说当年俺也干过

其他不说,就最后调双桨,低速高速分开搞,都是靠调拉杆。那我想问问,低速时已经调完拉杆了,高速有双桨就又去调拉杆,那岂不是把低速调好的拉杆量又给破坏了吗?难道你又回去调低速?如此循环?

低速调好双桨,到高速再出现双桨就不关拉杆的事儿了,机械结构有问题啊

网友B:
兄弟,我也是山寨的450,之前炸鸡我换过尾管、大齿、脚架,现在飞不起来了,起飞就倾斜,请问可以怎么调试?

网友C:
话说   磁悬浮是个什么技术?拿来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也是山寨的450,之前炸鸡我换过尾管、大齿、脚架,现在飞不起来了,起飞就倾斜,请问可以怎么 ...

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

网友:
看见我当年的影子了。现在很少炸鸡了,虽然玩得还是有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顶LZ辛苦码那么多字,不容易,话说当年俺也干过

其他不说,就最后调双桨,低速高速分开搞, ...

   低速双桨和高速双桨分别调,其实就是粗调和精调。当然低速调节双桨有时候也会一步到位,高低都没有双桨了(经验加运气)。
   为什么分开调节,低速的时候鸡鸡震动太大,可以把鸡鸡的主轴震弯,散架,所以必须低速调节,(你也没有办法高速调,它飞不起了呀)。
   低速调节只是为了消除震动,让鸡鸡飞起来。低速时鸡鸡没有飞起来的时候大浆的浮力很小,两个浆的变形量也不同。
   飞起来的时候,大浆的变形量和没有飞起来的时候,多少是有区别的。
    双桨不太大,震动小可以不用管。但是3D就不行了,超高速运转会把双桨的震动放大,加快机器各零件的磨损。
    双桨不全是调连杆,还有横轴的松紧,胶圈,浆夹的松紧连杆球头虚位等等,但是拉杆是最最主要的,我基本是只调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   磁悬浮是个什么技术?拿来大家分享一下!

   某宝上有磁悬浮浆平衡器,要3MM的轴的,我的是多功能浆平衡器蚂蚁的,什么浆都能测。

网友:
搂主码字辛苦,我顶一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有磁悬浮浆平衡器,要3MM的轴的,我的是多功能浆平衡器蚂蚁的,什么浆都能测。

OK  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

我只在油门中点调了水平,不知道怎么样调到全程水平,还请指教,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速双桨和高速双桨分别调,其实就是粗调和精调。当然低速调节双桨有时候也会一步到位,高低都没有 ...

建议你换个思路去从根源上排除鸡鸡的震动:鸡鸡震动来源于转动,转速越高,震动就会被相应放大。那好,就从那些转动的部件开始。方法是:从电机开始,先单独给电机上电,测试电机在不同油门下的震动情况。此时由于电机没有负载,即使在某个转速下有震动,表现也会非常细微,要仔细去感受;之后装机身上的主转动部件,也就是电机、大小齿和主轴,上电检测不同转速情况下的这个转动组合的震动情况;之后对转齿、尾管座、尾管、传动轴(皮带)、尾波箱、尾轴、尾推、尾桨夹以及尾桨,而后才是十字盘、中联和大桨夹。必须做到每装一个转动部件就检测新组合的震动情况。这样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较大的震动是因为哪个部件装上之后才发生的,出现震动就直接对那个部件进行仔细的检查并排震,该换的零件就得换,哪怕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异样,因为有些瑕疵或者变形是无法肉眼识别的,高速转动状态下才会表现出来。如果你能仔细完成上面的步骤,你能看到在没有装大桨情况下的鸡鸡的震动状况是非常好的。至于大桨,就不必细说,相信每个人都很重视这点。

如果能按这个方法去细装鸡鸡,那鸡鸡也不会辜负你。试试吧,反正我手里的几个鸡鸡感觉和以前真的是太不一样了,重点部位的轴承我都换了,真的很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在油门中点调了水平,不知道怎么样调到全程水平,还请指教,多谢!

油门分别在最高和最低位(对应螺距也应在最高和最低),用水平器测量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不平,有副翼就在控里调舵机行程,无副翼则根据不同三轴的设置方法来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个思路去从根源上排除鸡鸡的震动:鸡鸡震动来源于转动,转速越高,震动就会被相应放大。那好, ...

这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分别在最高和最低位(对应螺距也应在最高和最低),用水平器测量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不平,有副翼 ...

多谢兄弟,我试试!

网友:
laowenxu发表于2014-02-27 23:13:57

油门分别在最高和最低位(对应螺距也应在最高和最低),用水平器测量十字盘是否水平,如果不平,有副翼就在控里调舵机行程,无副翼则根据不同三轴的设置方法来调
好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首先顶LZ辛苦码那么多字,不容易,话说当年俺也干过

其他不说,就最后调双桨,低速高速分开搞, ...

你说的正是我想问的,我飞机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是换了好的桨叶解决的!

网友:
反正新手悬停航线还是木桨比较省钱 而且也利于能量的散失 捡软一点的地方也是必要的。剩下的修机调机本身也是一个从新手到老手之间的过程

网友:
先收藏下,楼主码字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正是我想问的,我飞机出现过这种情况,最后是换了好的桨叶解决的!

对,我原先飞有副翼的时候总出现这种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炸鸡太多,有副翼旋翼头的结构又比较复杂,金属件的轻微变形或者轴承的旷量又不容易被发现,导致两桨的不对称情况在3D高速情况下被放大了

网友:
好贴  学习一下  顶上去!!!!!!!!!!

网友F(2014-05-13):
引用 网友A:
首先顶LZ辛苦码那么多字,不容易,话说当年俺也干过

其他不说,就最后调双桨,低速高速分开搞, ...

正想说呢!我的就是这样,低速没有,高速就有!高速没有,起飞离地前就跟 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一样!

网友:
有点麻烦   新手炸一次就要全部来过

网友:
造福新手······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正想说呢!我的就是这样,低速没有,高速就有!高速没有,起飞离地前就跟 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一样!

还真没见过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是啥样,来北 京的时候带只来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是啥样,来北 京的时候带只来看看啊

就和我那个 抖抖更健康  差不多!

网友(2014-07-24):
声音不好听  是不是也算有震动啊

网友:
好贴,造福新手

网友(2015-03-28):
lz码字儿辛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换个思路去从根源上排除鸡鸡的震动:鸡鸡震动来源于转动,转速越高,震动就会被相应放大。那好, ...

新人学习中看见了这个埋没很久的好贴  请问前辈 所谓的 重点部位轴承都有哪些 我想买一些常备   全身的轴承有好多 都买有点贵 好像也挺浪费的 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新人学习中看见了这个埋没很久的好贴  请问前辈 所谓的 重点部位轴承都有哪些 我想买一些常备   全身的轴 ...

好久不玩我都生疏了,不过基本就是转速高的那些轴承,你在坛子里搜下450轴承表,然后对照着找那些转速高的轴承换就好了,那些转速低的轴承问题不大

网友:
双桨 用电子螺距尺不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玩我都生疏了,不过基本就是转速高的那些轴承,你在坛子里搜下450轴承表,然后对照着找那些转速 ...

好的,谢谢前辈。
那请问买什么样牌子的轴承呢 例如买多少钱的 什么牌子的 哪产的等等  麻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