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马达启动不同步

楼主(2014-02-27):
M3马达掰摇杆启动带速不同步, 起飞后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电调飞腾10A 马达2204 1800KV  调试软件设置是推荐下一档的值

网友A:
单个电调要做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电调要做油门校准!!

请问如何做校准,能具体说说吗,新手,多谢了

网友A:
遥控器先开,油门100%,再接电调,听到滴滴声后,油门拉倒最低!OK

网友B:
飞机上电,把电调线拔出来,一个一个插接收机第三油门通道。然后就按照普通校准油门的过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先开,油门100%,再接电调,听到滴滴声后,油门拉倒最低!OK

校准成功,马达一起启动,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最大油门时马达没有以前转速高了,机身拉不起来?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电,把电调线拔出来,一个一个插接收机第三油门通道。然后就按照普通校准油门的过程来

校准成功,马达一起启动,但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最大油门时马达没有以前转速高了,机身拉不起来?这又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