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突然失去动力

楼主(2014-02-27):
新装好的六轴,NAZA V2飞控,朗宇3508 580KV,铂金30A,4S5800
首飞成功,在第二块电池时出现突然失去动力,但又马上恢复,我以为是可能在操作过程中油门摇杆低于了10%,所以就没有理睬。
第三块电池时又无缘无故失去动力坠机。
目前我自己排查原因认为可能是接收机问题,接收机突然失去信号原因,我使用的是DX8,接收机TB原厂的AR600,因为此接收没有失控返航设定功能,所以在飞控中也没有设置失控返航。
现在正在修机,修好准备装上原装的AR8000接收,但愿就是这个问题。
各位看官也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附上两段视第50秒发生一次。
坠机在最后

没有加图传,供电的话,动力电和主控电并联的,如果瞬间断电飞控也没有这么快重起运行吧?再说我连续两次用的是不同电池

网友:
建议电源也可以排查一下,如果是万恶的T头,建议就别用了,换XT60更可靠。

网友A:
楼主,建议安装上IOSD MARK II记录数据,也方便排除原因。

网友:
很可能是供电的原因吧

网友:
是呀,我还是觉的是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图传的频率是多少?是不是2.4G干扰?

楼主:
没有加图传,供电的话,动力电和主控电并联的,如果瞬间断电飞控也没有这么快重起运行吧?再说我连续两次用的是不同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安装上IOSD MARK II记录数据,也方便排除原因。

请问 iosd mini能否记录数据?

网友:
惊魂一刻啊!

网友:
损失了什么东西。 楼主这个太可怕;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安装上IOSD MARK II记录数据,也方便排除原因。

dji技术你好,今天我的飞机也出现相同情况,突然失去动力坠机,还好我有iosd mini,在坠机的时候可以从屏幕上看出来姿态仪瞬间倾斜,说明飞机肯定没有掉电,还好落在草丛上,飞的也不高,所以没什么损失,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飞空返厂检查过没有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我用的和楼主是一样的控,接受也一样,所以我怀疑也是接受的问题。。。但是我看不到iosd mini的数据 啊,如何查看喃?

网友C:
全斷電了感覺接頭&接收機都有可能!
但是是接頭的話怎會不到一秒後又回復
這情況還是先換接收機!最少有失控自反設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技术你好,今天我的飞机也出现相同情况,突然失去动力坠机,还好我有iosd mini,在坠机的时候可以从屏 ...

你的AR600接收也是TB上买的吗?多少钱买的?我的应该是山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AR600接收也是TB上买的吗?多少钱买的?我的应该是山寨的!

楼主你好,我的接受是原装ar6000,但是遥控器说明书上写的ar6000是公园飞机的接收机,意思就是接收距离比较近并且还没有失控保护。具体是不是接收机的原因我今天下午去试试直接关控看看飞机是不是直接就掉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斷電了感覺接頭&接收機都有可能!
但是是接頭的話怎會不到一秒後又回復
這情況還是先換 ...

哇,泡泡老师!请问泡泡老师,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在没有信号或是信号弱时,飞机是直接掉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泡泡老师!请问泡泡老师,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在没有信号或是信号弱时,飞机是直接掉下来吗?

rx兄不是泡泡,你别认错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泡泡老师!请问泡泡老师,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在没有信号或是信号弱时,飞机是直接掉下来吗?

我不是泡泡老師泡泡老師的帳號是zwdxbb
其實該問題不難知道,只要把飛控接到調參軟件下(關控)不就知道了嗎?軟件左下角會顯示模式,
如果當時您在gps模式就會保持在gps模式!姿態模式就在姿態模式下以此類推!(理論上是這樣您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泡泡老師泡泡老師的帳號是zwdxbb
其實該問題不難知道,只要把飛控接到調參軟件下(關控)不 ...

...认错人了。。。不好意思。谢谢回答,我试试

网友:
楼主你好,今天我去外场试了,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关控飞机直接掉下来。
我先把飞机接入电脑,油门推到中位,在调参软件首页可以看到油门对应的数值,然后关控,油门数值直接到最小。
这就是为什么关控了飞机直接掉下来的原因。所以故障十有八九是信号问题,ar6000是公园飞机接收机,接受信号和ar8000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我果断买了ar8000,建议楼主也马上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