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问ATG新出的大字异形机架怎么样啊

楼主(2014-02-27):
RT,准备入这个机架,各位大神有用过的没,求指导下预计载重在2.5KG左右,其他配置如下

恒力4822 690KV
好盈铂金30A
达普 4S 5200
大疆 V2
飞越狗台
狗3
飞越1238碳桨

另外恒力4822和朗宇V3508相比怎么样,如果上1238的桨,朗宇的电机是选590KV的还是700KV的比较好,各位大神赐教啊

网友A:
肯定很贵

网友:
刚出的新品,估计用这种机架的还不太多,

网友B:
机架居然长了鸡鸡了

网友:
这个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居然长了鸡鸡了

哪个是后面装图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肯定很贵

应该是死贵。

网友D: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异形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异形机架?

异形的好处 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后面装图传的

我知道,开个玩笑而已,图传和电池都可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开个玩笑而已,图传和电池都可以装

网友:
好架子!云台前置,脚架可以做很矮,折叠后很薄,一个小包拧走。就是中心版漏空图案太花骚,那些水滴形的洞.......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对楼主的配置及要求做回复呢?

网友:
朗宇的 太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