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床造铣先做无动力主轴 怎样才能廉价且无外需加工

楼主(2014-02-27):
在论坛爬文按前辈的方法用光轴滑块做箱体

材料清单:
35光轴滑块箱体1只
HRB 6304 轴承2只
HRB 32304   圆锥滚子轴承2只
M20*1 紫铜垫片若干
M20  普通垫片若干
M20  波纹弹簧垫片   (预紧用的)1只
C20 ER16A  100   延长刀杆  1只
同步轮直接热压紧配

不知道这样的方案是否耐用
轴承排列顺序   圆锥滚子、深沟球、垫片、深沟球、圆锥滚子

轴承全部装入

装入波纹弹簧垫片

压入卡簧

刀杆自己有个台阶正好做轴向固定    30304轴承端面是内缩的加入垫片是为了方便扳手拆卸夹头

后面的同步轮是紧配热压上去的  依靠同步轮端面作为另外一个轴向固定面

电机座和无动力叠叠乐

网友A:
圆锥滚子反了,反过来才能施加压力,达到调心的作,加波峰片压力是被动的,主轴受力大于波峰垫片时就上下串

网友:
这手艺,没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反了,反过来才能施加压力,达到调心的作,加波峰片压力是被动的,主轴受力大于波峰垫片时就上下串 ...

讨论下

因为外壳是通孔  所以主轴下压的时候是靠近同步轮的圆锥滚子轴承受力   力的传递  刀杆头部台阶-》30304内圈-》6304内圈-》紫铜垫片-》6304内圈-》30304内圈-》30304外圈-》弹簧垫圈-》卡簧

网友B:
这样装轴承不好调紧

网友A:
就是说设计不够完美,始终要外加工,而且靠同步轮“抱着”主轴来“吊”着主轴来固定,始终没螺纹稳固,静态感觉稳固,当受力时主轴可能会掉下来,始终要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设计不够完美,始终要外加工,而且靠同步轮“抱着”主轴来“吊”着主轴来固定,始终没螺纹稳固,静态 ...

哦是这样  加顶丝也不行么
我想想看看还有什么其他改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装轴承不好调紧

初级阶段  也只想到用波纹弹簧垫片做预紧   压太紧轴承转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设计不够完美,始终要外加工,而且靠同步轮“抱着”主轴来“吊”着主轴来固定,始终没螺纹稳固,静态 ...

刀杆后口车螺纹加并帽螺母 可以解决轴向窜动  可是外加工有困难呀 而且用一段时间就要调整

网友C:
专业啊,看的咱眼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专业啊,看的咱眼晕

让您见笑   都是在论坛现学现卖
我自己是一窍不通

网友:
楼主这样是可行的,我也是类似结构,直不过前端是两个角接触轴承配对背靠背,后端是两根深沟轴承,中间用弹簧代替波纹片。实验证明是可行的,精度在一丝之内(P5级轴承,80元的ER20延长杆)。

网友D:
还是跟神油讨论下吧,自己觉得这是一种1不能承重2不能高速的做法

网友:
圆锥滚子适用低速负荷大的环境,角接触适合高速,一般主轴都是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E:
圆锥滚子精度相对低,而且不适合高速,。

你动力电机这样装,加工的时候没有干涉么,看看炮塔铣和钻铣床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圆锥滚子精度相对低,而且不适合高速,。

你动力电机这样装,加工的时候没有干涉么,看看炮塔铣和钻铣床 ...

临时摆一下 呵呵
用圆锥滚子   主要是负荷能力比角接触强    转速2000以内  主要是 MINI车  或者MINI 铣    不是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跟神油讨论下吧,自己觉得这是一种1不能承重2不能高速的做法

神油是谁   我刚开始玩   不是太懂    也就是多看帖子多动手

请教为何这个结构不能承重  谢谢

网友F:
这结构无论速度和精度都不好,首先壳体与轴承外圈间隙太大,应在侧面开缝抱紧,用螺丝拧紧,轴承都是紧配合的,应以压入的方式装配,其次波峰弹片在受力时收缩,影响精度,另外不想外加工只能买板牙自宫,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太硬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结构无论速度和精度都不好,首先壳体与轴承外圈间隙太大,应在侧面开缝抱紧,用螺丝拧紧,轴承都是紧配合 ...

35光轴滑块轴承外径就是52   轴承外径也是52  铝箱体需要适当加热轴承才能装进去    是否晃动  只有做好后试试了    我翻翻以前别人做无动力主轴的帖子  那种用弹簧做轴承预紧是否会产生和我这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按内圈互紧,外圈互顶是最正常的方式,按这条规则准没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35光轴滑块轴承外径就是52   轴承外径也是52  铝箱体需要适当加热轴承才能装进去    是否晃动  只有做好 ...

按12楼的做法,弹簧放中间预紧有一个前提,必须要做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12楼的做法,弹簧放中间预紧有一个前提,必须要做端盖,

两端都有卡簧顶住外圈   请教 用弹簧与波纹弹簧垫片的区别

如果用弹簧的话顶住的是内圈  主轴还是会在被下拉的时候向下滑动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固定主轴还是要用螺纹,拿出去加工螺纹也没几块钱,10块到30左右,必要的还是必要的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买一支24000转的电主轴。廉价,且无需加工,最重要的是好用。让你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价值。

折腾的东西,看着很便宜。其实不然,时间,精力,如果折腾得不成功,还要推倒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买一支24000转的电主轴。廉价,且无需加工,最重要的是好用。让你用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价值 ...

按他这设计估计是要低速大切削量,那要用恒功率主轴才适合他,但就要几千块了,如果划算谁也不爱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他这设计估计是要低速大切削量,那要用恒功率主轴才适合他,但就要几千块了,如果划算谁也不爱折腾了
...

有道理  高速主轴自身和工件的冷却必不可少   毕竟是铣不是雕  低速适当切削量  无奈的选择

网友:
做数控高转速低进给可以凑合用要是低转速高进给.....你这主轴不好使哦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按他这设计估计是要低速大切削量,那要用恒功率主轴才适合他,但就要几千块了,如果划算谁也不爱折腾了
...

低速大切削,他这主轴杆……。

我看还是买台铣床,加XYZ三轴步进电机来得快。

也就4千多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都有卡簧顶住外圈   请教 用弹簧与波纹弹簧垫片的区别

如果用弹簧的话顶住的是内圈  主轴还是会在 ...

用弹簧预紧一般使用角接触轴承,600608做的主轴就是用弹簧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速大切削,他这主轴杆……。

我看还是买台铣床,加XYZ三轴步进电机来得快。

那要看他是铣什么啰,大切削和小切削区别只是在工作效率,受力还是要看工件材料

网友I: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厂里用的铣床都是升降工作台   但是看论坛里自己做的都是升降铣头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还是铣头升降有什么优势啊  我感觉工作台升降比较好用  想不通哦  请各位前辈帮忙解答一下可以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厂里用的铣床都是升降工作台   但是看论坛里自己做的都是升降铣 ...

你说的是炮塔铣,炮塔铣是立卧两用铣,机头需要旋转,而工业台上下移动只是大概,主要精度还是机头的微进给,跟升降铣头的机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炮塔铣,炮塔铣是立卧两用铣,机头需要旋转,而工业台上下移动只是大概,主要精度还是机头的微进 ...

而有的炮塔没卧铣功能的,而机头可以旋转,可以增加一条加工轴向,增加y轴加工范围

网友:
为何不用角接触承轴精度好承受力也不差。角接触承轴的承受力绝对大于你的铝壳。你转的快点或工作时间长外壳发热量会很大,铝受热长会变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炮塔铣,炮塔铣是立卧两用铣,机头需要旋转,而工业台上下移动只是大概,主要精度还是机头的微进 ...

百度一下   X5032 6145 5045.....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百度一下   X5032 6145 5045.....

那是立式铣床,有的也是立卧两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那是立式铣床,有的也是立卧两用

是的  但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升降工作台......而且升降台的精度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的  但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升降工作台......而且升降台的精度很高

升降的也是燕尾导轨,升降系统是蜗杆减速的,精度也就那样跟升降立柱的一样,主要精度还是看轴头微调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的也是燕尾导轨,升降系统是蜗杆减速的,精度也就那样跟升降立柱的一样,主要精度还是看轴头微调进给 ...

粗加工用轴头微调  精加工用升降台而且自动进给是挂升降台的滚珠丝杠

网友(2019-02-28):
我是来像大家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