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4-02-27):
问题如图:

网友:
我记得是按后退时前轮有一个不转!
前进走直线,后退走弧线,是机械部分完成的

网友:
简单的两通道遥控器

网友A:
我记得是由两个触片的电极交换来完成换向的,一个按下就会产生回路,不同键就是不同电极的接触。很简单。

网友:
楼上正解,小车里面就一个直流有刷电机,两个按钮作用分别就是切换正负极,是电机正转与反转。

网友B:
两个按钮开关就是个倒向开关,几个电池串起中点取电,即把电池分为两组,正负各为一组电池进行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按钮开关就是个倒向开关,几个电池串起中点取电,即把电池分为两组,正负各为一组电池进行供电。

但是里面只有两节电池,而且电池是串联用的,能给个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由两个触片的电极交换来完成换向的,一个按下就会产生回路,不同键就是不同电极的接触。很简单。

电路图有吗

网友A: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AB两键同触一极,又由A或B的按动来实现马达的换向。按A接触下触点,马达通电正传,按B接触下触点,马达反转。原谅我的没文化,只能阐述道这样了!

网友:
互锁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AB两键同触一极,又由A或B的按动来实现马达的换向。按A接触下触点,马达通电正传, ...

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是h电路控制电机正反转,遥控器发出两个开关量控制h电路吧。好像没有楼上的说的那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