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帮下忙帮我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27):
全机配置V2 H3-2D 恒力4822 390KV 机架飞越690 桨APC1238  mini iosd  DJI500W图传,6S5200电一块 3S2200电一块 全重3150g 感度150 150 150 150 140 140 视频上加装了一块16个AV球的减震板,狗台挂减震板下方。
之前没用减震板 挂钩挂狗台狗台用的四个硬的AV球  后来因为果冻严重换了四个白色软的。

网友A:
狗台太轻,球球多了反而不能减震

网友:
只装4个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台太轻,球球多了反而不能减震

是吗

楼主:
只用狗台四个球吗?之前装过 狗台的4个球是硬的  果冻严重 后来换了四个软的球再加上16个球的减震板 好了很多

网友B:
四个够了,我N5采用8个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够了,我N5采用8个软的。

我现在没搞懂 是哪里出了问题 导致果冻  机架刚性不够? 电机震动过大? 还是云台原因?

网友B:
天气冷用一般的无刷云台线冻硬了可能产生果冻,不过H3-2D应该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冷用一般的无刷云台线冻硬了可能产生果冻,不过H3-2D应该没有这种情况。

我测试时温度7到14度

网友B:
减少减震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少减震球试试

好,谢谢

网友C:
你那感度怎么那么底,我的680都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感度怎么那么底,我的680都200了

麻烦报下你的重量和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麻烦报下你的重量和感度

4225电机  上的摄像头,不含主电池是2130g(包含1个3s1350的电池)  ,感度应该是200,200,150,1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25电机  上的摄像头,不含主电池是2130g(包含1个3s1350的电池)  ,感度应该是200,200,150,170

我全重315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