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灯K8,活抓金鱼!

楼主(2014-02-27):
      年后入了一枚双灯K8,一装上就金鱼,联系卖家,转述技术被告知,金鱼尾跟陀螺仪没关系,是我机械方面没调好.同一架机,以前用3gx没出过金鱼,好吧,也许k8比3gx要求高些,只有一步步排查.

         尾巴重装,换全部轴承,换中联,换铜套,换皮带,减小虚位,震动已经很小,下掉主桨留尾桨,大油门震动在200以内.低油门震动两位数,这段时间老是拿在手上试震动,有回无意发现,尾巴在锁尾模式下,一个劲的想要逆时针转,金鱼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呢?

           于是拍了段视频,今天是阴天,光线不好,所以有些位置要说明下.另外我也做了很多测试,并没有都用视频记录,只能用文字说明了.视频的开头进入软件的安装模式的发射机项,此时所有舵机是不受控制的,控不能控制,k8也不能控制,飞机也不锁尾,这时候我推油,可以看到滑套很稳,纹丝不动.

            然后后面可以看到,我的发射机项都是按教程调整的全部是0,行程和方向也都是对的,接下来退出安装模式,推油门,此时油门才20,震动100,可以清楚的看见滑套慢慢一直望右边跑.飞起来后会怎么样呢?尾巴不停右飘,然后不停被陀螺仪拉回来.金鱼产生?

       是震动让陀螺仪修正错误吗?才100的震动啊,那人家上千的震动还怎么飞?我把十字盘导轨直接拆下来放手上试过.滑套一样跑,所以跟震动无关,至于其他混控什么的,也都没开,这是何原因?

网友A:
楼主装上所有桨震动多少啊 试过没有?

网友:
这是要干嘛?

网友:
我和LZ情况是反的,用3GX金鱼,换上K8尾巴和棍子一样!中间没换过任何东西

网友:
上天測比較準......   只要十字盤不亂跳,修正正確一般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网友:
问题较深奥,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上所有桨震动多少啊 试过没有?

没有蓝牙,没法试起飞后的震动,但是大桨跟我现在的金鱼真的没关系,简单的说,飞机下掉大桨后在地上转,也是能够锁住尾巴的,因为陀螺仪不会管你有没有上大桨,它只是在你没有遥控输出的时候,根据尾巴偏转的方向给出修正,视频的后部分,可以看到,尾巴一直定着没动,控也放着没动,但尾推却不停的在右滑,不管它,它会跑到右边的最大行程。最后就是导致飞机在地上一直逆时针转圈, 飞起来后飞机就是金鱼尾

网友B:
看得心惊肉跳,兄弟呀,下次测试时请记得把尾桨拆下................再提供一种可能:检查尾舵机,看看是否有老化无力或是频率没设对

网友:
无双桨情况下,调小感度看看

网友C:
我的是推油门往左跑啊,也是K8,飞前检查都正常,油门到快离地尾巴就顺时针跑,我就奇怪K8感觉不到吗?为什么不修正!

网友D:
金鱼只跟机械运作不顺畅有关  目测要更换2*5*2.5尾桨夹轴承  ***金鱼尾要注意感度是不是调高了

网友:
快 速 都不能打了 逆天了

网友E:
建议Z先把尾舵机给换掉,如果还这样,就把K8发回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心惊肉跳,兄弟呀,下次测试时请记得把尾桨拆下................再提供一种可能:检查尾舵机,看看是否 ...

恩,最低油门,螺丝也打了胶。才这样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推油门往左跑啊,也是K8,飞前检查都正常,油门到快离地尾巴就顺时针跑,我就奇怪K8感觉不到吗?为什 ...

你可以象我这样做个测试,下掉大桨观察滑套。不同油门,不同感度下试。两人飞机配置不同,能缩小检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鱼只跟机械运作不顺畅有关  目测要更换2*5*2.5尾桨夹轴承  ***金鱼尾要注意感度是不是调高了

桨夹里的轴承刚换过,感度的话,视频里是69,不知道算不算高。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犯晕,光看尾推运动方向,没注意浆夹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Z先把尾舵机给换掉,如果还这样,就把K8发回商家。

尾舵机是ds525,没有备用的。。。 拿手上80油门摆尾巴,能够正常变距到左右最大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是ds525,没有备用的。。。 拿手上80油门摆尾巴,能够正常变距到左右最大行程。

难道就不可以先拿个斜盘舵机来试试么,先把舵机的疑惑排除了,才来确定是否三轴的问题。
不然你还能怎么折腾?将就着飞?

网友F:
我的K8震动2000照样飞,我感觉K8对震动没那么敏感。我的飞机以前出金鱼尾是因为尾推不顺滑,尾推上的球头扣有点干涉。

网友G:
450的金鱼尾,换了尾舵机就搞定了!产生金鱼尾的因素太多,只能一个个排除!

网友:
一直小金鱼,应该是陀螺仪的传感器有问题,小油门50震动,滑套都自己跑.已经联系卖家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