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小公主的动力配置。请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2014-02-27):
刚入手小公主,除原厂动力(125a电调3660 1660kv  47铜桨)还有个3650 3065kv电机 37铝桨 37塑料桨。希望用3s跟4s跑,求电机参数跟桨大小。

网友:
3660 1660kv  47铜桨?

是447槳嗎?好像很大啊。

网友A:
小公主原装的铜桨,螺距比较小,再加上比较低的KV,没啥问题~
不过,我在另一论坛看到有人建意LZ用3650 KV4000 跑43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公主原装的铜桨,螺距比较小,再加上比较低的KV,没啥问题~
不过,我在另一论坛看到有人建意LZ用3650 KV ...

呵呵,那我就用原厂跑3s跟4s。

网友B:
4074  2200KV 上 443 180A 跑6S包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74  2200KV 上 443 180A 跑6S包你爽!

不要那么快啦,到4s的动力配置就好,以后可以换。

网友:
我的3640L,2200KV+海王180A+640桨+6S,速度最快到89.2了!

网友C:
速度快,翻了几次了,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速度快,翻了几次了,嘿嘿

小公主这种高大胖的船,要是跑到这速度翻了,那估摸着快到支离破碎的节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公主这种高大胖的船,要是跑到这速度翻了,那估摸着快到支离破碎的节奏了吧

哎,头撞碎过,盖子锁翻掉了,电池架断过,舵机架掉过,哎,惨不忍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