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皮工艺 1米翼展EPP飞翼 详细安装过程 试飞录像 超灵活

楼主(2014-02-27):
先来段试飞的录像
包括全油门垂直俯冲 ***横滚

视频中的飞机是第一架试验机,整机用纤维胶带加强自喷漆简单涂装(强度高重量轻一些),没有蒙皮美化。

对比一下

http://www.tudou.com/v/W_cS3D2GVlk/&rpid=71135338&resourceId=71135338_04_05_99==.html

飞翼参数:
翼展  990mm
起飞重量 450-550克
电机  朗宇2208  1500kv
7*5-8*6寸桨
锂电  1500ma 3s
~~~~~~~~~~~~~~~~~~~~~~~~~~~~~~~~~~~~~~~~~~~~~~~~~~~~~~~~~~
全部的零件

制作过程以图片为准简单文字说明大家都能看明白。有不清楚的地方 ,跟帖我来回答。
~~~~~~~~~~~~~~~~~~~~~~~~~~~~~~~~~~~~~~~~~~~~~~~~~~~~~~~~~~
第一部分 机翼加强
加强槽灌胶

压入碳纤方管

对粘两侧机翼

横向加强槽灌胶

6mm碳管管头要堵上

插入横向加强碳管

~~~~~~~~~~~~~~~~~~~~~~~~~~~~~~~~~~~~~~~~~~~~~~~~~~~~~~~~~~
第二部分 机翼蒙皮

把电机底板粘上

翼尖切出斜角

用4cm的网格纤维胶带按照下面的方式加强

最后用熨斗加热一下 确保胶带和EPP粘接牢固

热缩蒙皮

~~~~~~~~~~~~~~~~~~~~~~~~~~~~~~~~~~~~~~~~~~~~~~~~~~~~~~~~~~
第三部分
副翼加强
假组一下 根据桨的大小 把副翼切出斜角

全部用4cm款的纤维胶带加强

最后用彩色胶带美化加强一下

用黑色胶带美化加强一下美化一下

~~~~~~~~~~~~~~~~~~~~~~~~~~~~~~~~~~~~~~~~~~~~~~~~~~~~~~~~~~
第四部分
安装副翼和翼尖小翼

小翼用自喷漆涂装

翼尖位置要涂胶

安装设备前留个影像

~~~~~~~~~~~~~~~~~~~~~~~~~~~~~~~~~~~~~~~~~~~~~~~~~~~~~~~~~~
第五部分安装设备
确定设备位置 重心位置193mm
有些头轻 只好加了30克配重在前面

舵机开槽为例 示范一下然后用美工刀开槽
其实很简单用美工刀把EPP分割成小块,然后分别去除就可以了

舵机用纤维胶带固定 ,方便以后的拆卸。

舵机线的槽和舵机都用黑色胶带美化覆盖

固定舵机座

全部设备槽都开好了  电调 接收全部埋入机身

纤维胶带固定

黑色胶带美化

最后完成 电机线也埋入机身了
~~~~~~~~~~~~~~~~~~~~~~~~~~~~~~~~~~~~~~~~~~~~~~~~~~~~~~~~~~

最后完成

网友:
沙发。

关键字:有道飞翼,纤维胶带,黑漆漆

开个玩笑,有道飞翼(之前1.4米版本)很不错,算是我的DIY入门飞机。

网友:
技术不错,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个,很新鲜的制作教程

网友:
不顶不行,好贴,顶了

网友A:
不错,起飞手扔的,不知道降落如何不损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起飞手扔的,不知道降落如何不损桨。

打浆从来没有过

主要是因为用直桨动力和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电调要设置刹车,这样关闭油门的时候桨受机翼表面气流的影响,基本都是在水平位置停下来的。
不过这时候飞翼只能是处于小角度的下滑状态,如果推杆俯冲桨会直接暴漏在加速的气流之中,有可能会改变水平的位置,所以用直桨降落的时候尽量避免推杆加速俯冲。时刻注意螺旋桨是否处于水平位置,位置改变要及时复飞防止落地折桨!上面这段话主要输针对大翼展飞翼来说的,螺旋桨直径12寸以上

对于8寸的螺旋桨来说

每次降落都是水泥地面,相对有一些速度的飞翼来说还是比较光滑,只要螺旋桨不是处于垂直的位置,降落的时候螺旋桨都会被水泥地面推到水平位置的。

网友B:
这样电调散热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电调散热可好?

电调埋入机翼的时候,散热片是向上安装的,表面是彩色胶带(厚度很薄)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C:
工艺很不错,需要点动手能力。不如打印涂装快,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艺很不错,需要点动手能力。不如打印涂装快,好看

如果不做蒙皮,直接纤维胶带加强,自喷漆美化。强度高重量也轻,制作起来就容易很多了。EPP倒是可以UV机喷绘,不过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D:
贴热缩蒙皮不会把机身烫坏了吗????我的x8是epo的 一直不敢用热缩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热缩蒙皮不会把机身烫坏了吗????我的x8是epo的 一直不敢用热缩蒙皮

  这个是EPP的,加热后和蒙皮有一定的粘性

网友:
这手艺了得

网友:
很灵活的小飞机

网友E:
电机 固定如果没有合适铝片 还有什么方法 更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 固定如果没有合适铝片 还有什么方法 更牢固

用这个通用铝合金电机座是最方便的了,2208  2212  2217电机都可以用。淘宝上就有这个电机座。其它的办法 我一直是用EPP做底座然后粘上4mm层板。

网友F:
这个速度貌似不怎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速度貌似不怎么快

这个和电机有关系,视频中用的是2208  1500kv  8*6桨
有朋友用这个飞翼配2217  2300kv 速度就快多了,俯冲的时候舵机受力过大反映变得迟钝了,差点炸机。

网友G:
有道飞翼,纤维胶带,黑漆漆。好贴,很细致,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道飞翼,纤维胶带,黑漆漆。好贴,很细致,顶楼主

黑漆漆配黄橙橙,空中姿态好分辨!

网友:
漂亮,技术很高呀到位了。

网友H(2014-12-03):
请问一下 epp 蒙皮 温度控制在多少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 epp 蒙皮 温度控制在多少为好

130粘上去
150热缩
EPP比较软热缩的时候会有变形,所以一定要压平机翼,较少变形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130粘上去
150热缩
EPP比较软热缩的时候会有变形,所以一定要压平机翼,较少变形量。

150热缩时EPP不会也收缩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150热缩时EPP不会也收缩变形吗

EPP变形  主要是蒙皮热缩产生的拉力造成的热量基本都本蒙皮吸收了,传到EPP上的温度只能使EPP表面轻微融化。

网友:
做的很细致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130粘上去
150热缩
EPP比较软热缩的时候会有变形,所以一定要压平机翼,较少变形量。

压平机翼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蒙的时候  不要让蒙皮收缩拉弯了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压平机翼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蒙的时候  不要让蒙皮收缩拉弯了机翼?

是这样的 实际操作的时候 ,一般都是先热缩一面然后做另一面。做好的一面后会有少许变形,做另一面的时候要压平矫正弯曲变形,利用热缩的拉力矫正一下先前的弯曲。
这样变形就小多了

网友(2015-12-19):
高手,佩服

网友:
拽拽拽~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