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干扰民航原来是真的,不信看这个

楼主(2014-02-27):
2011年的事情,FPV的1.2G图传干扰了民航空管二次雷达,不是飞机的。
大城市有机场的模友要小心了,飞高了影响民航安全

网友A:
以前看过了···貌似里面还有错别翻译····FPV直接说成一个私人的视频系统,而且最后的V直接说成VIEW,难道不是VIDEO吗????····FPV  (first person video)明明是第一人称视觉    却翻译成(first person view)

网友:
学习了,加以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了···貌似里面还有错别翻译····FPV直接说成一个私人的视频系统,而且最后的V直接说成VIEW, ...

应该是VIEW一词。VIDIO一词是视频的意思,根本不指视觉的意思

网友:
1.2部分 频道  确实是  非业余频道  需要   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了···貌似里面还有错别翻译····FPV直接说成一个私人的视频系统,而且最后的V直接说成VIEW, ...

first person view是对的,你错了。

网友:
避开四通道就可以了吗?

网友:
       哎哟我家离机场也比较近,不会哪天飞着飞着就被找上门查水表吧,不过我用的5.8g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安全为主

网友:
重庆的表示在那里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了···貌似里面还有错别翻译····FPV直接说成一个私人的视频系统,而且最后的V直接说成VIEW, ...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Pqyj1x4-_CjqsddqH7c

网友:
学习了。。。不太明白。。。

网友:
不能再用4频道了

网友:
真管为啥还有这多生产的。
这些领导哪来精力管这个又不赚钱有遍地开花难管的事。
这又不是***,养肥了再抓大大滴好。

楼主:
不同品牌的图传,各频道对应的频率都不一样,不是简单的说不用4通道的问题,确切地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哪个频道会干扰民航雷达

网友:
就是怕这个,才买3个月的罗美1W套装卖了,亏大了

网友:
无线信号好像多会干扰彼此的,特别是大功率的。

网友:
其实无论如何机场周围本来就不该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了···貌似里面还有错别翻译····FPV直接说成一个私人的视频系统,而且最后的V直接说成VIEW, ...

First person view 是正解。

网友(2014-04-24):
我家离机场20KM 不知道有没有干扰

网友:
表示一直用9频道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确实有机场的地方一定不要玩这个,小心低调点没错的。

网友(2015-01-09):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了···貌似里面还有错别翻译····FPV直接说成一个私人的视频系统,而且最后的V直接说成VIEW, ...

我还第一次听说翻译video的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  不太明白

网友:
就这样点民用设备就干扰了,也太... ...
1.2G在监控方面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了吧,这也影响... ...

网友:
问题是很多毫米波民用设备都在100米地表以下使用,被建筑物,地形等吸收严重而且功率不大,到了高空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了···貌似里面还有错别翻译····FPV直接说成一个私人的视频系统,而且最后的V直接说成VIEW, ...

你说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rst person view 是正解。

嗯,是的,人家翻译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