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3.7V 240mAh电池并充线

楼主(2014-02-27):
又买了一台泉速小六通飞的挺好的,且进了8块电池,用原带的USB线充电,其充满后电压不准,最高可达4.4V,因此充坏了一块电池。为此自制了一套并充线,为了防止放电终止电压不一致产生平衡电流过大,当其中一块电池为3.62V,另一块电池终止电压3.85V,测量其最大平衡电流为90ma。26号硅胶线在90mA电流下一点不发热,可视为可以安全使用,经过了几天的使用效果很不错。

网友A:
改6S串冲岂不是更好?我手上有个3S的串冲用着也挺好的

网友B:
应该不错,只是大容量的电池恐怕就难以胜任了吧?

网友:
不用平衡头?

网友:
支持折腾,好东西!!小电池的福音

网友:
我用3S平衡头 同时充3个电的 每节都是充到4。2V 相当于都是单节充的 电池容易大小都没关系的 都可以充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  哎

网友C:
换个别的吧,这个好像主板老出问题啊

网友:
不错,老将出马。

网友:
最好串充.

网友D:
b6充电电压偏高是可以软件调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充电电压偏高是可以软件调低的

B6的电压不高,是小六通商家带的USB充电器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6S串冲岂不是更好?我手上有个3S的串冲用着也挺好的

我手头有一个6S平稀插头,做一套串充也很方便。但串充要有两根串充线,做起来麻烦使用也麻烦。还是这样简单,一个T插六个小插头就行了,而且使用起来也很安全,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别的吧,这个好像主板老出问题啊

别的我都看了都需要改无刷,且有刷价格比无刷的还贵。关键我手里有泉速的控,再进其它品牌手里又多出一个控。这机主板虽有问题不能是100%,所以我又进了一台,这台工作很稳定,现在己飞行最少80个起落了,还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网友:
泉速的204mAh原厂电池有很多假的,里面没有保护电路,寿命很短,稍一过充过放,就玩完,千万别用原厂的USB充电线充电;

我后来买的二手单机带的3块原厂电池就很好,用3联并充线在B6AC+上充电,每天3-4个循环,艹了3个月了,相当稳定,每块电池现在还能航线5分半……

网友:
这种多电池并充不可取,电池很难平衡也伤电池。

网友:
前辈还是改串冲吧, 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挺好看的 实话 ~

楼主:
通过一段时间使用效果还不错,充足后的电压4.2V,充进电量平均200mAh,(终止电压3.6-3.72)可以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错,只是大容量的电池恐怕就难以胜任了吧?

对于大容量的电池应该小心使用,一定要看住放电后的终止电压,只要终止电压小于0.05V它们的平衡电流是不大的。如果终止电压差过大,会有较大的平衡电流通过电路,轻时伤电池重时会起火。

楼主:
好看又好用。

网友E:
给LZ参考下,其实这样最科学.
分开多路独立充,没有任何并联。
并充不科学,每颗电池的内阻电量都不会是一致的,时间久了并充会伤害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LZ参考下,其实这样最科学.
分开多路独立充,没有任何并联。
并充不科学,每颗电池的内阻电量都不会 ...

这样的我也有做了一套,用在A6上使用。

楼主:
自己用着还不错,插在B6上挺方便的,电压设置为3.7V,电流2A(平均每块电池333mA)挺安全的。

网友:
我试过了  有的充不满 电压到了  电量不足!

网友F:
省事但是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省事但是伤电池

伤电池?到现在为止我的12块电池还是好好的,哪一块也没有鼓包。楼上一位朋友说电压到了电池没有充满,这话就没有道理了,电池充没充满表现的就是电压,电压到了电池也就充满了。如果有些电池容量不足了,电压虽然到了电池放电时间短了,那该电池一定是鼓包了,这样的电池是坏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伤电池?到现在为止我的12块电池还是好好的,哪一块也没有鼓包。楼上一位朋友说电压到了电池没有充满,这 ...

这个样子电池先被并在一起,电池直接不会相互影响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伤电池?到现在为止我的12块电池还是好好的,哪一块也没有鼓包。楼上一位朋友说电压到了电池没有充满,这 ...

我也有这条线,怕充坏电池,从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样子电池先被并在一起,电池直接不会相互影响吗?

会影响的,将多个电池并在一起,电压高的会向电池低的放电(充电),其放电电流与两个电池的电压差成正比。我做过实验,将一个电压为3.6V的电池,与一个电压为3.72V电池并在一起,检测其放电电流为900mA,这个电流无论是充电还是放电都是安全的。并充充电只要控制好放电终止电压其充电是安全的,也为了充电安全,多个电池并在一起后,用手摸一下电池的充电线,如感觉温度较高拔下来检测一下电压,对于电压高者给于放电处理后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这条线,怕充坏电池,从来不用

B6的充电截止电压是很准确的,对电池充电绝对不会过充而充坏电池。这比买直机带来的USB充电器要好的多,USB充电器没有充满自停功能,虽然灯亮了电还是充着,我己用这种充电器充坏了一块电池了,使用这种充电器充电的人要小心了。

网友G(2014-04-20):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个6S平稀插头,做一套串充也很方便。但串充要有两根串充线,做起来麻烦使用也麻烦。还是这样简 ...

老师能不能 讲解一下串充怎么做 串联并联的基础我懂 但是想和B6连接就有些头疼了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能不能 讲解一下串充怎么做 串联并联的基础我懂 但是想和B6连接就有些头疼了 谢谢老师

给你一个接线图

网友H(2014-07-12):
前辈理论实践经验都比较丰富,我有问题想请教不知如何和你联系。我qq2064001778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辈理论实践经验都比较丰富,我有问题想请教不知如何和你联系。我qq2064001778

我的QQ283255323验证“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