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关于西北风船动力问题?

楼主(2014-02-27):
本人做了一艘1:35的比例,船长741mm,宽170的西北风,请问用双540
电机
,水冷一拖二电调,在加水泵,12V电瓶可以吗?会不会在重?因为水冷电调一定要12V电压的

网友A:
双380电机就可以了吧,540个人感觉过大了,毕竟船才741MM,不过要飙告诉另说,还有谁说水冷电调要12V的?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吧,你用一拖2的电调工作电压应该是6V——16V的吧,淘宝有参数的,建议你用6V的电瓶,如果按照你这个设想的做下来的话,估计吃水会超标的,个人建议。

楼主:
哦,我找到的水冷电调说适应电压,7.4V-14.8V

楼主:
还请教个问题,改船需不需要水冷,如果用水冷,船底的吸水口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B:
装个水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