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小孔内槽方法,工件加工

楼主(2014-02-27):
小白一个,一时冲动买了BVB25L车床,完全不懂啊,。都是看视频,看帖子学的,遇到困难了,求教各位老手在一个内孔8MM车槽2MM宽,槽的圆直径11MM,车刀根本进不去,现在想把白钢条,磨出一个成型车刀,按在一个5MM方铁上,行的通吗?或者先车一根像内孔一样的圆棒,再铣掉一半,就能放进去,这个圆棒用白钢的话,我要用什么车刀,目前,我只有YG8车刀,慢慢车,能车出来吗?

网友:
钻吧.这样还好些,太小了

网友:
看你车什么材料 如果是铝,铜或者塑料的,你可以买根6毫米的模具用顶针,在顶针的大头上磨成内割刀形状。如果是钢件那就磨把超小的白钢刀。

网友A:
这尺寸貌似过桥......

网友:
用白钢条磨内孔槽车刀,没太好的方法。

网友B:
我焊的小孔刀,能车14以上的内孔,你也可以如法自作更微型一些,不然就先车一个11内孔,再车一个11外径8内径的管,再配合装进去,注意要留余量加热过盈配合,再么就车一个11的内孔,插一根11的棒(过盈配合),插多深按自己需要,再钻孔

网友:
钻了再绞就可以了

网友C:
这尺寸貌似PCP过桥....应该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尺寸貌似PCP过桥....应该就是!

是的,有加工方法嘛

网友:
找个铁匠用白钢打把超小的内孔刀,

网友:
我现在也想知道怎么车好内槽,期待楼主成功

网友:
楼主开门查水表

网友:
楼主把过桥米线内空车一个深点的内台阶台阶然后流出放欧型圈的量再留出放磁环的量嘿嘿如果是划汤的不是划汤的就直接在车个铁环放进去注意一定要配合紧哦必要时可以吧那块预制铁环放入冰箱动一下然后取出再放应该配合会更紧密嘿嘿我也小白一个个人简介如此一来这碗过桥米线应该是色香味俱全别忘了装好后在走个断面漂亮哦

网友:
用白钢条磨个内孔槽刀,很好磨的就是耗时间。

网友:
没太看明白玩友说的!但一般内圆开槽,线切割时最经济、省事的方法。。。

网友(2014-04-23):
用8*8的白刚条,磨小内沟槽刀,我5个毫米的孔都能开槽,是铜的,铝的,不锈钢一定要慢啊

网友D:
整个油封的吧。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鏜孔要精準一是用鏜刀拿一根高速鋼棒自製或先鑽一個小約3-4絲的孔再絞刀擴孔但是要視乎孔的深度有多少來決定

网友:
用8mm的钻花,前端留2mm做刀口,后面磨掉一边,是否可行!?

网友:
这尺寸貌似过桥......同感

网友:
这个尺寸用合金刀是不可能的,用白钢磨一把比较现实,也是最经济的,在不干涉的情况下,刀杆尽量粗一点,并且磨成圆的,以你的情况磨成5-5.5      切削刃宽度要小于你的槽宽,分两刀车,切削刃比刀杆突出2就可以了。

网友:
花了和草图,不知道能不能上传

网友:
用白钢刀磨出来就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孔太深就够呛,刀杆的强度不一定行。

网友:
也可以分段+内外螺纹

网友:
我在想,是否能用铣床铣一把白钢刀出来,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尺寸貌似PCP过桥....应该就是!

菜鸟请教一下,什么叫“ PCP过桥”?

网友:
哦,你在做违法物品啊!

网友:
内孔刀比较细的我用过冲击钻钻头磨,前边是合金的,耐用还便宜。

网友:
楼主画的草图,就是我说的哪种磨刀方法,我们平时都是这样磨刀的。

网友:
8毫米的孔,很幸福了,我经常做3毫米左右的孔

网友(2014-10-02):
引用 网友A:
这尺寸貌似过桥......

秃子 哈哈 我刚打算回复过桥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焊的小孔刀,能车14以上的内孔,你也可以如法自作更微型一些,不然就先车一个11内孔,再车一个11外径8内 ...

用钨钢棒线切一个成型刀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个油封的吧。那个高端大气上档次

都是内行啊

网友:
这得用镗刀镗,用4-5MM的小镗刀。

网友:
抄收!学习了!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尺寸貌似过桥......

顶!我也看明白了

网友:
2MM白钢片就可以

网友E(2019-02-15):
磨—把超小的内孔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