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泰世的X2,陀螺、接收犹豫不决,请帮忙给个建议

楼主(2014-02-27):
本人有一台亚拓T6控。

购入泰世的X2(电机电调GUEC GE-221),今日组装完成,做工精细没的说。

就是接收、陀螺头痛,请帮忙配个接收方案

难道只能用3GX MR,不知是否合适。

帮忙,感谢

网友A:
你有啥控?用你的遥控和现有的接收机,配个K8就好飞!不推荐3GX!

网友:
V8K8都可以不推荐3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啥控?用你的遥控和现有的接收机,配个K8就好飞!不推荐3GX!

亚拓T6控,还没有接收机。

查了下“ALIGN R6GF 6通接收器兼容FUTABA:T18MZ/T14SG/T8J HER6GF01 ” 是亚拓的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T6控,还没有接收机。

那你就买个兼容亚托遥控的接收机吧!

网友:
TFR4SB 比较合适才6g而且可以用SBUS进一步减轻重量,我就是T8FG+TFR4SB+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