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要飞FPV,要准备哪些设备

楼主(2014-02-27):
各位大神,如果我要飞
FPV
,自己有控和机子了,还应该要配哪些配置?飞FPV的时候能把录像录下来吗?

网友A:
参考一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86268&extra=

网友B:
多潜水吧,小兄弟!随便搜搜别人的帖子都知道的!

网友C:
顶楼上
多潜水

网友D:
载机随便选都有,可选择的很多。遥控最好用天8X以上的,手头宽裕的而已用futaba 10chp,外置高频头的遥控最好,切糕433套,2.4g图传,700线摄像头,7寸显示器,u2s飞控(有米的话其他飞控也可以),迷你dvr一个,山狗摄像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