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冲电器 风扇 躁 音太大 怎摸办怎么改装

楼主(2014-02-27):
A6  冲电器    风扇   躁 音太大 怎摸办怎么改装

网友:
木有办法。。我都是拿到别的房间充电!!电流大于2A就开始散热了。。

网友A:
换风扇啊 我的就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风扇啊 我的就换了

换什么风扇在那买啥样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什么风扇在那买啥样的啊

拆下来 看一下 型号 我的是因为 8a温度太高 才换的大电流的 静音的 我不太了解

网友:
很简单 风扇并联改串联

网友:
最简单就是本来的吹风改抽风

网友:
到电脑城买静音的风扇换。

网友:
换个风扇好很多

网友:
换个风扇

网友:
风扇拆下来,拿到电脑城换个好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