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捷力X-UAV Talon 鹰爪死胖子原厂动力的问题

楼主(2014-02-27):
想要入手一架天捷力X-UAV Talon 鹰爪死胖子,在所有TB店里看了一遍把我给搞糊涂啦,包括原厂动力和推荐动力共有7种,请大家看看哪个动力更适合死胖子使用,也请厂家给出一个最佳方案不要让新手多走弯路否则要劳民伤财的,1. 3720KV1200    2.3720KV1100    3.3648KV1200   4.3648KV1100   5.2820KV1250   6.2820KV1100   7.2814KV1100.   电调70A外置5A BEC或好盈60A以上,桨叶9045,9060,电池4S。

网友:
2820 kv920 60 70电调  11- 7桨

网友:
你必须先明白意见事情,

原厂电机尺寸指的是转子尺寸,同样级别的电机,会看上去比较大。
朗宇电机尺寸指的是定子尺寸,同样级别的电机,会看上去比较小。
以上方案全部都能用,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网友:
请问大胖子如果配6s动力一般怎么配?最大能配多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