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S 用在大F上的问题

楼主(2014-02-27):
由于原装控没有失控保护,刚入了RC3S,大F上装有LED联动灯,还有前大灯,转控的转向轮时,前大灯会忽明忽暗,转向舵机会有时自己乱动几下,是电调供电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要保证接收机有4.6V以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要保证接收机有4.6V以上的电压.

那就是电调供电问题了。。。新大F原装电调啊,刚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