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教GY401如何设置视频这种情况是否正常

楼主(2014-02-27):
控是天地飞8通道

网友A:
你是不是搞到螺母版的401了? 哈哈哈

网友B(2014-08-14):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搞到螺母版的401了? 哈哈哈

什么是螺母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螺母板呀!

国产401啊 里面是个大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