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转请大家帮忙看看是电调堵转,焊接还是遥控天线摆放不对

楼主(2014-02-27):
      今天挂尼康相机航拍试飞,在空中出现两次停车,吓的不行,相机是别人的。当时高度比较高,果断猛推油门又恢复上升。在四五十米低空试飞还没出现过这种现象。我用的4822加蜘蛛电调,焊接的时候因为线太粗有的是两股扭起来加了一点锡,再用热缩管套上。遥控接收机天线在中心板上面。会是电调堵转,焊接还是遥控天线摆放不对哪个方面的问题呢?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今晚我准备把线重新焊结实,天线放到机臂下方,明天在测试看。

     遥控接收机天线

网友A:
这果冻也太严重了吧~!~!~没有云台?

网友:
电调的事吧!我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果冻也太严重了吧~!~!~没有云台?

没云台

网友:
atg四轴吗

网友:
兄弟你的飞机震动太大了,赶紧看看桨的平衡,另外几这种情况8成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先把桨都拆了,空转测试,看看马达运行是否顺畅?如果有堵转可以直接发现

楼主:
空转试过了,没问题

网友:
5iMX我爱模型测试够吧  怎么就挂单反上去了 找死啊~换铂金电调吧

网友:
..........应该是堵了~~~而且要不要这么省啊,这充电器,这遥控器居然还是fs~~~云台都不用还挂这个相机~~~换个鹰眼挂挂不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电调和电机的搭配问题。因为4822是盘式电机很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

网友:
简易充对电池 不太好

网友B:
这充电器,这接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
蜘蛛,,,堵了

网友C:
你是碳纤还是玻纤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碳纤还是玻纤机架?

玻纤的机架

楼主:
机子还是很稳,就是相机架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器,这接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4S 电池没到就没用新的B6充

网友:
朋友,,你的电机堵转应该不是电调与电机不匹配原因,,,个人认为是供电线路有虚焊导致的,,检查所有电池电调电机之间的接线,,,还有震荡确实很厉害,不应该这样上天,,好好做一下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