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教新手求救

楼主(2014-02-27):
刚收购的GY401
陀螺仪
不知如何设置1、视频上这个情况陀螺仪工作灯显示是否正常
2、
舵机
在不停地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数码舵机有声音也正常吧!

网友B:
舵机有声音是正常的,你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上之后,陀螺仪的灯应该是常亮的吧,好像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