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和并充板的问题

楼主(2014-02-27):
请问使用图中那个小并充板的时候,电池上的T插需要插吗?

B6 并充板

B6 并充板

网友A:
查并充办中间T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并充办中间T口

我是说小的那个并充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小的那个并充板

当然要。。

网友:
再说了,你想插也得有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小的那个并充板

小的是串充,上面两个,或下面三个要插满,T插已经接上了不用再插了。

网友:
最好别用这玩意

网友:
无论大小并充板都不顶用,最终还得换A6!

网友:
并充板很危险,插反了会烧电池,楼主插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楼主:
怡文心士发表于2014-02-27 23:44:03
并充板很危险,插反了会烧电池,楼主插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