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型号的电机

楼主(2014-02-27):
这号电机有人见过吗 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A:
你要上外尺寸才行

网友:
应该是固定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外尺寸才行

我没有游标卡尺 不太准确 定子高度2.0左右  直径2.5左右

网友:
2212之类,猜的

网友:
能飞就行啊试试可以用多大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