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更新中』『不喜勿入』『喷子勿进』天行者NAJA开箱

楼主(2014-02-27):
今天收到了NAJA,回答问题得奖易飞送了我这测试版,感谢易飞大哥给了这个中奖的机会。
简单的来开箱,简单拍了几张,星期六星期天来装机。
手机拍的渣画质,将就看吧。
一个很长很长的箱子。比原来天行者的箱子长。

打开箱子

先把机翼拿出来,初看和1900很类似,上面有两个碳杆。

包着泡沫棉的尾杆

左侧机身组件

右侧机身组件

V尾组件

附件组

附近组1

附件组2 橙红色那个据说是可以当作开伞器来用

和X6机翼对比下

把X6机翼叠加到NAJA的机翼上对比下

最后来两张某土的照片,我的组装改日更新。

一张是组装中(请注意土豪的控)
豪的完成体

-----------------------------------------------------------------------------------------------大家好我是分割线--------------------------------------------------------------------------
碳杆对比下:左边的是NAJA的,右边的是1900&1800用的

机翼上两个加强用的碳片,我拿到手的时候事先是没有粘接的,所以要自己扣出来这个碳片上胶水,等胶水干了以后压入机翼上的那个预设的槽内。(预计未来版本也许会一次成型)

机翼上下表面各有一对,所以机翼下方也重复此动作。

机翼边侧的固定层板(两个小碳杆是与机身上的孔洞形成互相锁定的位置)

先粘接好两个固定机翼位置用的碳杆(碳杆是空心的比较小,所以自己要往内部填一定的热熔胶,防止碳杆开裂)同时要粘接的还有机翼上的主碳杆压条。

上胶水,等10分钟后胶水干,然后粘接.和主碳杆合体下看看效果。

安装机身和机翼上的扣具,注意两个扣具的大小,上面的是机翼上的,下面的是机身上的。

挤一条胶水在要粘接的部位面上,用另外一个粘接件压进来搞均匀,然后分离等干燥。
10分钟以后先对准部位,然后用力压下。
两幅机翼都组织好,放在一起看看效果。

机身尾杆 尾舵部分 舵机延长线出厂时候已经预埋了。(拿到手亮亮的,有没有一种可以改造成钓鱼竿的冲动~FPV下来以后去吊上几条回家吃了。)

机身尾杆 机身组件部分(注意两个安装方向)

出厂时候会和尾部泡沫组件有一定角度差,自己旋转校准,嵌入这个预设的泡沫槽沟内。(在橙色组件部位附件上胶水最佳)(个人建议)

待胶水干了以后表面不发亮(即可合并)泡沫件和这个会有一定的缝隙,所以上纸胶带,帮助胶水固定粘接。
V尾的安装
挤一条胶水在尾部端面,用机翼压进来搞均匀,然后分离等干燥

10分钟以后把延长线头卡进线槽,对准安装位压紧。这里要注意千万不要歪了
最后的效果。

准备合拢机身,要预先安装的有三个层板,起到固定设备和加强结构强度的作用。

机身一侧先上胶水粘接一侧的层板,注意层板的首尾方向和机身首尾方向。

准备粘接尾杆和机身,注意只粘接橙色塑料卡件位置就可以了。
刷胶水,晾干十分钟,压紧

机身重复此动作

合拢后的机身

V尾的对接缝要和机身的在一条线上

初步假组

机翼与机身连接方式

电子设备开始安装
MyFlyDream Autopilot control+Rlink433

GPS和电调

摄像头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图传放这里

注意这里的与副翼的快插预留口

网友A:
沙发?
个人认为该机结构简洁,阻力应该蛮小的,前拉会比腰推的效率高,可增加续航时间。
标配伞降有创新,且不说实不实用,正常起降已经没什么看头了,如果在飞场看到有人玩伞降还是感觉挺拉风的
再就是摄像头好像不太好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个人认为该机结构简洁,阻力应该蛮小的,前拉会比腰推的效率高,可增加续航时间。
标配伞降有创新 ...

摄像头位置很好装,就是那个下半部分机身前端上盖部分有个层板组件。我没买,我觉得泡沫的机盖比那个好用,当然需要的朋友自己可以考虑。
红色箭头位置。

网友:
这个摄像器材安装位置不装有美化效果,但要装感觉确实不好看,真心不如tjl那种死胖子模式来的直接

网友:
哦?本来想说真难看~结果标配伞降???那爽了~这个好~

这JJ翼面积是多少的 啥时候开卖 售价多少

网友:
机翼咋固定 这么重要位置不说明下。。。

网友:
人参炖公鸡?咱吃不起 这机机看样子挺怪的

网友:
怎么还没上市!

网友:
这机子有点像以色列的“云雀”

网友B:
尾翼是可拆卸的吗?

网友C:
感觉螺旋桨会挡着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翼是可拆卸的吗?

是的,只要拆装一个螺丝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螺旋桨会挡着摄像头

有折叠桨可以选择哦~

网友:
坐等炸鸡

网友:
开玩笑的 别见怪啊

网友:
请问 LZ  这个怎么降落啊  草降 还是起落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只要拆装一个螺丝就搞定。

有细节照片吗?

网友:
在哪回答问题呀?求指教··求中奖

网友D:
碳杆被打了孔,强度恐怕骤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杆被打了孔,强度恐怕骤减吧

你是指什么部位?机身的那个和V尾连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什么部位?机身的那个和V尾连接的?

延长线

楼主:
那个位置有一个U形环。

网友:
前拉机慢速好,可是炸鸡修复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