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池飞与双电池飞,孰优孰劣?请高手赐教!

楼主(2014-02-27):
本人欲入手S1000,纠结的是配单块电池安全?!还是配两块电池更安全?!如果配两块电池,容量多少为最科学?!请各位赐教!不胜感激啊!

网友A:
这个问题细述进去,超级复杂,建议无论什么时候都选择高c数的品牌电池,单块即可!

网友:
容量10-16ah的,推荐用雷鹏或格氏。。。。。。。
目前DJI官方视频中,如果细心可见所用电池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细述进去,超级复杂,建议无论什么时候都选择高c数的品牌电池,单块即可!

谢谢!再请教,用于S800EVO和S1000的机型,何种品牌的电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