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大家, 电池设定到几V报警比较合适?

楼主(2014-02-27):
按照NAZA 默认的参数
一级报警 以后  降落      然后 回静态电压以后 竟然还有3.9V  的单体电压

是不是还有电能没有得到释放?

应该设定到几V比较合适?  尽量用尽可用不伤电池的电能??

网友:
一级报警3.7,二级报警3.5,线损设置为零,bb响设置3.6。

网友:
3.6基本就要准备开始回来或者下降了

楼主:
谢谢~~也就是还有一部分电能没使用掉了 过早提醒警报了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设置的、BB响报警设置3.7V、
现在下来电压一般是3.68V左右、电池电量基本上能放完
我之前算过只剩下480多mah没有放出来而已

网友A:
这个要综合考虑!如果只是面前悬停测试,设3.5就行,响了就落。但是如果大负载任务就设高一点

网友(2015-01-13):
不要怕放到干,电池直接当一次性的用没有问题~别问为什么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B:
电池直接放到干~当一次性的用别问为什么就是这么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直接放到干~当一次性的用别问为什么就是这么任性

所以你知道。前面没有人引路。样样都要自己摸索。自己研究 能坚持下来是一件几嘿牛B的事

现在都有人帮你调好了退电电压。BB响都调好了。还有人提醒你容易忽略的事情。嘿哟。幸福喔

网友:
我用BB响设3.7.响了一下慢慢降落地,,过会儿回电一般都还有3.8多..不用充电刚好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知道。前面没有人引路。样样都要自己摸索。自己研究 能坚持下来是一件几嘿牛B的事

现在都有人帮 ...

  没有千把对XT60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玩航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