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疆”绿皮电池拆解 你还在用吗?

楼主(2014-02-28):
左边图为某品牌电池 右边为绿皮电池 此电池在S800上只用过一次!再也不敢用了,你还在用吗? 右边是绿皮,是由12片电池串联起来的  左边是6片电池 都是15000的电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电池没用过

网友:
哪个是绿皮电池? 从这张图来看 两个电池做工都很好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咩嘢樹幹,是想要智能的嗎

网友A:
楼主的是S800么?能请教几个问题不

网友:
怎么的也多拍几张嘛。。。这个角度。。貌似看着没问题

网友:
用过蓝皮

网友:
看不出有啥问题,貌似右边的和左边的相比,容量体积重量都不同。左边的充电插口电线容易断

网友:
没看出上面问题,还请楼主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S800么?能请教几个问题不

别说你想如800

网友:
这种电池的确不怎么样

网友A:
还真想入个S800,因为做工作室,手头只有精灵跟550,遇到特殊天气只能说是鸡肋,所以想入个800,解决下挂微单跟单反的障碍

网友:
感觉右边的是俩俩一并的,没有保障。

网友:
6s1p和6s2p的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真想入个S800,因为做工作室,手头只有精灵跟550,遇到特殊天气只能说是鸡肋,所以想入个800,解决下挂 ...

想想就算了,s800 来挂5d 找不自在

网友:
10块钱一斤收

网友:
看起来就是1p 2p的区别。怎么了,2p是有伤电池寿命的说法,除非一致性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想就算了,s800 来挂5d 找不自在

S800的稳定如何呢?装悟空,然后挂N5,因为我这小城市里航拍的就我们几个,分为三家,挂5D的还没有,毕竟城市小,N5算是很好的了。

网友: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左边格式 右边花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800的稳定如何呢?装悟空,然后挂N5,因为我这小城市里航拍的就我们几个,分为三家,挂5D的还没有,毕竟 ...

挂5n机器 不需要s800 解决方案那么多,如果你有一定动手能力,费用能降低一半呢

网友:
哪个真那个假呀

网友:
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想入个S800,因为做工作室,手头只有精灵跟550,遇到特殊天气只能说是鸡肋,所以想入个800,解决下挂 ...

800还是算了吧  白鼠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0还是算了吧  白鼠产品

好的,谢谢,那能推荐一款类似800的配置么?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挂5n机器 不需要s800 解决方案那么多,如果你有一定动手能力,费用能降低一半呢

关键是,航模知识少,后期知识多,大学就是这个专业....所以想找一套比较省心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航模知识少,后期知识多,大学就是这个专业....所以想找一套比较省心的设备...

直接上1000吧,800就算了,

网友:
6s2p电池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那能推荐一款类似800的配置么?万分感谢

上S1000吧要不动手装飞越810,目前在用效果不错

网友:
似乎没有大碍呢

网友C:
我有两 蓝皮的  在 EVO上  还能用用··电压  长期在21V 以下 拉着 但也能飞8分钟···回压也能在3.7+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S1000吧要不动手装飞越810,目前在用效果不错

工作室刚起步,1000对于我这三线刚开发的小城市来说有点大材小用,谢谢,我去查查飞越810或者800EVO的资料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 蓝皮的  在 EVO上  还能用用··电压  长期在21V 以下 拉着 但也能飞8分钟···回压也能在3.7+

曾经用绿皮电在S800上油门拉到90%未能起飞反复试了几次,降压挺严重不做太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