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装塞斯纳,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28):
这个是神马东东?

另外,浆要怎么固定在电机上才牢靠?

网友:
看看我塞斯纳的教学视频,会有帮助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pid11911479

楼主:
frankcoon发表于2014-02-28 07:29:32
看看我塞斯纳的教学视频,会有帮助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pid11911479
3x 先看看

网友:
固定桨有***头扭到电机上,这个圈是用来配合轴孔大小的

网友:
桨的内套,配合不同直径的电机轴

网友:
shi使用 ***头

网友A:
你确定你敢飞么。。新人就搞塞斯纳估计会首飞首炸,我一开始也冲着塞斯纳去的,后来潜水了好久才改变主意,以后首飞真机选择好小子。。。练模拟器已经30小时了,还不敢入手真机。100小时后再做打算。

网友:
估计最多二十秒炸,降落伞需要苦练的,另外遥控器设置新人都不会搞。。

网友:
新人都是从炸鸡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敢飞么。。新人就搞塞斯纳估计会首飞首炸,我一开始也冲着塞斯纳去的,后来潜水了好久才改变主意, ...

不能这样说,我的固定翼首飞就是F-16涵道,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敢飞么。。新人就搞塞斯纳估计会首飞首炸,我一开始也冲着塞斯纳去的,后来潜水了好久才改变主意, ...

额。100小时,这个。,练那么多啊
能够把握降落的方式了,就可以上真机了吧。模拟器和真机有点差距,一般新飞机拿到。调到和模拟器差距比较小,就算调试成功了,但是在之前,各种跑不正
头轻,头重,歪,都需要靠手啊,还不如大胆的上,俺也是新手,固定翼模拟器不炸就直接上md的塞斯纳了(估计5小时不知道有没有)头轻大炸了一次。修好后就不炸了。没那么严重吧。别吓楼主哦

楼主:
呵呵,我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楼主:
kingguitar发表于2014-02-28 10:31:33
你确定你敢飞么。。新人就搞塞斯纳估计会首飞首炸,我一开始也冲着塞斯纳去的,后来潜水了好久才改变主意,以后首飞真机选择好小子。。。练模拟器已经30小时了,还不敢入手真机。100小时后再做打算。
呵呵,我还1。5米的塞斯纳呢~
模拟器总觉得是在玩游戏,没感觉~
还是炸炸更健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还1。5米的塞斯纳呢~
模拟器总觉得是在玩游戏,没感觉~
还是炸炸更健康啊

关注,楼主机机装好了吗?首飞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100小时,这个。,练那么多啊
能够把握降落的方式了,就可以上真机了吧。模拟器和真机有点差距,一 ...

还望朋友给点经验,MD塞斯纳装机以及试机的注意事项,几个问题咨询下:1、您的配置单以及该配置是否好飞?2、下拉角和右拉角大概多少?关于下拉角,如果在机翼垫高的话还是否需要下拉角?
3、多大的电池重心在什么位置?另外还有其他的您发现的问题也麻烦讲讲。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望朋友给点经验,MD塞斯纳装机以及试机的注意事项,几个问题咨询下:1、您的配置单以及该配置是否好飞 ...

"""还望朋友给点经验,MD塞斯纳装机以及试机的注意事项,几个问题咨询下:1、您的配置单以及该配置是否好飞?2、下拉角和右拉角大概多少?关于下拉角,如果在机翼垫高的话还是否需要下拉角?
3、多大的电池重心在什么位置?另外还有其他的您发现的问题也麻烦讲讲。谢谢了!
"""

楼主,md 的塞斯纳现在头轻,要把电机座(就是那个铝合金的L状的东西尽量迁移,大概2-3mm,自己打孔),然后机翼后缘可以垫高3mm ,至于下拉右拉暂时不变,用3s 2200电池,把电池仓往前争取能挖个1-1.5cm(这样不是说要顶着放,而是上天以后,你好用电池来调整重心)
也可以调平尾,但是平尾不宜多调,还是尽量要通过电机位置,电池位置,来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望朋友给点经验,MD塞斯纳装机以及试机的注意事项,几个问题咨询下:1、您的配置单以及该配置是否好 ...

非常感谢,那么说这是整体重心前移了,但是右拉角都不用了么?不会反扭左偏吗?
您的配置是什么?什么电机,电调以及螺旋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那么说这是整体重心前移了,但是右拉角都不用了么?不会反扭左偏吗?
您的配置是什么?什么电 ...

那个电机架有自带的右拉和下拉,不用管这个,我买的是320的pnp,电机就是敏定的小黄电机,够用了,飞之前用纤维胶带把机头多捆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机架有自带的右拉和下拉,不用管这个,我买的是320的pnp,电机就是敏定的小黄电机,够用了,飞之前 ...

嗯,好的。黄色的电机看来是XXD的。个人觉得用朗宇应该好些。

楼主:
kingguitar发表于2014-03-05 10:54:35

关注,楼主机机装好了吗?首飞如何?
装好了,首飞降落的时候吧把前起落架炸弯了。最近家里事多,就扔那没去鼓捣了~

网友:
XXD飞塞斯纳很好

网友:
桨的套套。。用于不同的轴。Zidan头固定或桨夹比较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