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比较早的ES9256hv通电后吱吱响

楼主(2014-02-28):
炸过一次后吱吱响了。用手动一下舵臂会停止。不影响飞行。就是对频完了后听着闹心。问题处在哪?电位器吗?

楼主:
怎么我反映问题没人理会啊。。。ax2212电机什么时候出货啊?现在是预售,交钱了已经。。。

网友A:
这个应当不是电位器的问题,炸了一下壳子会有一点变形,影响中心距,导致传动偏紧,你把底盖螺丝稍微松半圈,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当不是电位器的问题,炸了一下壳子会有一点变形,影响中心距,导致传动偏紧,你把底盖螺丝稍微松半圈 ...

好的,我试试吧。谢谢了。外壳应该没有变形。

网友A:
铝壳变形看不到的,如果需要彻底修好,需要更换整套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壳变形看不到的,如果需要彻底修好,需要更换整套外壳

我回头试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