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楼主(2014-02-28):
最近想买个14SG遥控,现在有个问题困扰我,希望知道的模友告知,14SG带的 R7008SB 接收机能不能实现以下所有设备的遥控
6轴   航灯   iosd视频转换   无刷3轴狗云台 (俯仰    Z轴控制)

网友:
两个接收才行

楼主:
你的意思是需要两个接收,14SG可以同时控制吗

网友:
2个7008并联成14通,或者直接买单独的14通接收机……遥控器是没问题,只是原配的7008只有8个通道

网友:
如果你是DJI、零度之流的飞控应该一个7008也行,飞控用S.BUS连接……

网友A:
没有问题。Futaba 14SG+R7008SB 可以实现14通道控制。你算算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Futaba 14SG+R7008SB 可以实现14通道控制。你算算够用不~

非常感谢,

网友B:
R7008SB选择 s-bus链接,接受机上的1-7可以空下不用,可以控制9-15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R7008SB选择 s-bus链接,接受机上的1-7可以空下不用,可以控制9-15通道

真的吗

网友:
难道不是吗?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
楼上是正确的。SBUS接飞控,1-7就变成了9-14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