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4-02-28):
本人从老的掉牙的录像机上拆了两个无刷

楼主:
用什么能让这两个电机转动起来?跪求啊!!!!

网友:
上面那个是15N的电机,很少看见15N的电机。下面这个是24N电机,磁铁应该是22-26级,可以按照航模电机绕法来搞。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