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拉力线对不?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4-02-28):
新手求教塞斯纳的拉力线这样对不对?还有飞行的注意事项,有什么建议。明天就有和我爸去飞了,第一次,希望能完美飞个起降

网友A:
根据实际飞行来判断如何调整,新手新机难免一炸,炸得有价值就可以了

网友:
从机头向后看应该是向左下方倾斜就对了

网友B:
右拉有点多了。不要超过3度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KT 的塞斯纳   马上完工了   就剩装电子设备了
什么是拉力线啊?呵呵

网友:
差不多,飞起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飞行来判断如何调整,新手新机难免一炸,炸得有价值就可以了

炸的会很难堪

网友:
炸了  总结经验 找到问题所在  也是大收获哟

楼主:
首飞2次咋了

网友C:
右拉偏大了点,照片拍得也真不咋滴,下拉多少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拉有点多了。不要超过3度

实验证明,拉力线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拉偏大了点,照片拍得也真不咋滴,下拉多少看不清楚。

实验证明,拉力线刚刚好

网友:
不错。恭喜首飞成功

网友(2014-04-05):
经验贴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