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HL豹2驱动轮跳齿的一个设想,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2014-02-28):
豹2 的悬挂太软。就算是升级了加强版的弹簧,在草地上也是一转向就跳齿。前部的诱导轮调节座是金属也搬不动。

现在想一个法子,就是从驱动轮正上方的底盘板子哪里打一颗螺丝下去。用垫片和螺母控制好螺丝的高度,让它稍微远离履带一点点。这样的话,一旦发生跳齿,履带上移的时候就会被螺丝顶回去。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求指点。

上个图。盗用了网上的图。呵呵。请原作者海涵。

网友A:
我觉得不太好。。。还是要从悬挂搞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太好。。。还是要从悬挂搞起

没有豹2的英国底盘,也不知道扭杆套件哪里有卖,如果有卖是否能寄过来,而且扭杆套件要切割底盘重新搞很多东东。怕自己搞不掂,呵呵,还是英国底盘来的实惠,可惜它不出。

网友B:
负重轮全改了轴承,虚位还是很大。应该从履带进入驱动轮齿轮处的位置卡位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豹2的英国底盘,也不知道扭杆套件哪里有卖,如果有卖是否能寄过来,而且扭杆套件要切割底盘重新搞很 ...

淘宝上有改扭杆底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重轮全改了轴承,虚位还是很大。应该从履带进入驱动轮齿轮处的位置卡位入手

是,就是这个如何卡位伤脑筋。刚才试了一下打孔上螺丝卡位,失败。因为在跳齿时,螺丝很可能卡在两片履带之间的接缝处,导致履带彻底无法运动。

网友:
一个螺丝不行那粘个小木块啥的呢

楼主:
ZHANGZHI33333发表于2014-02-28 17:18:34

淘宝上有改扭杆底盘的
给个链接吧大大

楼主:
predator69发表于2014-02-28 17:53:30
一个螺丝不行那粘个小木块啥的呢
一样的,无论是什么东西,都可能会卡到履带间隙里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吧大大

灿烁玩具

网友C:
安装个带弹簧的结构吧 保持履带张紧

网友:
灿烁没看有卖的,只有一个终极版豹2

网友:
自己造金属底盘就不怕了!!

网友D:
行不通吧,一般跳齿是从下面开始的,转到上面已经来不及了。我看了下,直行都跳齿的话应该是驱动轮的问题,要么就是驱动轮摆动,要么就是左右两个齿圈的距离太小,履带板卡进去不顺畅。先取下履带,看看驱动轮空转有没有摆动,然后取下驱动轮,把履带挂在驱动轮上转动,看履带是不是会滑出来。我以前塑料驱动轮只有下台阶,驱动轮着地的时候履带才会滑出来,后来换了金属的,转弯都经常掉,看着金属的棱角比较硬,很容易抵住履带导致跳齿,后来把每个齿的内侧都磨了点斜面就好很多了。

网友:
真车驱动齿好像有防吊链的东西 ,你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行不通吧,一般跳齿是从下面开始的,转到上面已经来不及了。我看了下,直行都跳齿的话应该是驱动轮的问题, ...

谢谢飞燕大大。刚才把驱动轴上上了轴承,感觉没有虚位了,又看了一下大大提出的关于两边齿轮间距小卡履带太死的问题,于是拆开驱动轮,在两片驱动轮之间加了个垫片。稍微的扩大了点间距。现在外面下大雨。等雨停了地面稍微干了以后,进行测试一下,看看情况如何。谢谢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个带弹簧的结构吧 保持履带张紧

看看我的张紧

网友:
涨姿势啦!

楼主:
这个,不知道哪里有卖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