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炸鸡SOS

楼主(2014-02-28):
昨天去试飞,下面的视频是刚开始无挂载的试飞视频,空中悬停,风力见摇摆的树枝吧(天气预报说是3级风),这样的悬停稳定性算是正常么?

下面是有挂载试飞视频,飞了一会儿后机身突然倾斜,不知原因,回来后看视频,感觉虽然负载有摆动,但是幅度不大,排除负载影响,因为曾经也发生过一次类似事件,但是那次是无任何负载也出现过同样情况,但倾斜方向与这次不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SOS...

希望大家能给出你们认为的炸鸡原因,咱们一起讨论下~~~

楼主:
第二个视频,飞机突然倾斜后镜头没跟上,万幸的是挂在一棵小树上了。。。断了一根桨和一边的脚架

网友A:
明显风有点大,不止三级,下面的载重摇摇晃晃影响重心,估计电压掉的太快翻下来。我第一次也是没注意电压二十米高翻下来,人品好挂在树上,损失也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B:
负载不固定,晃晃悠悠是容易把飞控弄傻的。。。。

网友C:
下来的的时候桨还在转,电压过低或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风有点大,不止三级,下面的载重摇摇晃晃影响重心,估计电压掉的太快翻下来。我第一次也是没注意电压二 ...

可是上次这种侧翻怎么解释啊?上次的视频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固定,晃晃悠悠是容易把飞控弄傻的。。。。

主要是上次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它还是发生了侧翻。。。这怎么解释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来的的时候桨还在转,电压过低或干扰。

电压过低不至于啊  我才飞了不到8分钟吧(4分钟无负载,4分钟有负载)  无负载的情况下怎么也能飞20分钟啊   干扰指的是GPS受到干扰了么?   一高手帮我分析说可能是因为GPS下面的连接线缠绕在支架上,并且那个黑色的连接块距离GPS太近了,他让我把那个方块的东西固定在圆盘上。GPS下面的线缠绕是不是主因呢?

楼主:
亲  你不可以这样的。。。

网友D:
机器没调好,空载悬停那么晃……那风也不大……

网友:
GPS干扰,首先一个是到处乱飘吧?哪有直接就下来。

网友A:
大风天和重心不稳定,耗电会成倍增加。

网友E:
分析都是一样的原因,但楼主为何不把负载的那个锅盖固定紧呢,是有意识来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没调好,空载悬停那么晃……那风也不大……

哪些地方没调好呢?S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风天和重心不稳定,耗电会成倍增加。

哦哦,还有亲,我是直接按照机身中心算重心的,这样对不?如何准确找到机子重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都是一样的原因,但楼主为何不把负载的那个锅盖固定紧呢,是有意识来测试吗?

我以为这一点摆动没关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压过低不至于啊  我才飞了不到8分钟吧(4分钟无负载,4分钟有负载)  无负载的情况下怎么也能飞20分钟 ...

亲,看你用的好像是15000msh,15c的蓝皮电池,这玩意你敢分两个架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看你用的好像是15000msh,15c的蓝皮电池,这玩意你敢分两个架次用?

不可以么亲~~~为什么不可以呀?

网友G:
楼主您好,请问有IOSD数据吗?

网友H:
气温多少哈   三级风感觉你的GPS在漂  而且一直晃动  不稳啊  电池最好还在挂下面吧  上面头重脚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还有亲,我是直接按照机身中心算重心的,这样对不?如何准确找到机子重心啊~~~

检查重心最简单的方法大家都是拿两把起子撬在中心板对称两端,看看向哪边倾斜最调整,前后左右四边都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请问有IOSD数据吗?

木有啊。。。现在只有这个飞机,买回来在测试呢,什么原因会造成飞机在空中抖啊?我也感觉不是风的原因,总感觉它哪里不舒服,时不时的就会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气温多少哈   三级风感觉你的GPS在漂  而且一直晃动  不稳啊  电池最好还在挂下面吧  上面头重脚轻的

气温?也就十六七度吧~~~  下边留着挂云台呢   现在测试阶段如果把电池位置改到下边的话,等云台到了还要改回去~~~

楼主:
我都已经感觉很小心了,低空飞,没敢飞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重心最简单的方法大家都是拿两把起子撬在中心板对称两端,看看向哪边倾斜最调整,前后左右四边都要调 ...

你有木有你们测重心时的图片啊?不太理解你说的这个方法  哈哈   还有  那水平测出来之后,竖直方向上怎么测呢?  我现在空机试飞,等到云台回来,上相机之后,再怎么测重心?  麻烦亲指教一二吧

网友I:
我跟 你情况一样,,也是悬停测试后 翻掉,,,目前飞控已经返厂,还有办法就是换个飞控看是否出现此状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木有啊。。。现在只有这个飞机,买回来在测试呢,什么原因会造成飞机在空中抖啊?我也感觉不是风的原因, ...

楼主您好,请加我们A2的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
他会协助您解决问题,请先不要尝试飞行。

网友J:
应该是电池供电不足的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了下来的最典型姿势!!!!!!

网友K:
飞控傻了或是电池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请加我们A2的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
他会协助您解决问题,请先不要尝试飞行。{:1_52 ...

我的飞控是WKM  群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电池供电不足的问题。

可是我才飞几分钟啊。。。和理论值差别也太大了,15000的电池这么脆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跟 你情况一样,,也是悬停测试后 翻掉,,,目前飞控已经返厂,还有办法就是换个飞控看是否出现此状况

返厂多久能回来啊?我在丽江,离有大疆公司的地方都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控傻了或是电池电压过低。

如果飞控有问题的话,不应该连接电脑的时候会提示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您好,请加我们A2的技术支持的QQ:2355887014。
他会协助您解决问题,请先不要尝试飞行。{:1_52 ...

看到论坛置顶帖了,找到QQ号了,不好意思啊~~~哈哈哈  请他们尽快加我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返厂多久能回来啊?我在丽江,离有大疆公司的地方都太远了!

还没返回,,估计得有十天半个月哦!!您这血滴子 干嘛用 ?都挂杠铃

网友I:
反复看了你视频几遍,,不知你有试过把负载固定死   高度高点     然后试试   ,我的无负载  翻的时候 我大油门 可以把它稳住,,
不知你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反复看了你视频几遍,,不知你有试过把负载固定死   高度高点     然后试试   ,我的无负载  翻的时候 我大 ...

你是飞机是因为啥翻的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没返回,,估计得有十天半个月哦!!您这血滴子 干嘛用 ?都挂杠铃

它太瘦了,我让它锻炼锻炼!

网友I:
小王狗子发表于2014-03-04 00:08:56

你是飞机是因为啥翻的捏?
大酱还没给说法,估计干扰论多些

网友L:
请问你下面挂在的是什么负载啊?,最后炸鸡的样子好像是一边的电机动力不足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酱还没给说法,估计干扰论多些

那干扰源是什么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你下面挂在的是什么负载啊?,最后炸鸡的样子好像是一边的电机动力不足的表现。

挂了一个2.5KG的砝码~~~   现在我也比较认同动力不足的观点   主要原因可能是1.刚开始时无负载飞了几分钟,后面又加负载飞,这样对电池有影响吧。2.负载不固定,重心不稳,增加耗电量,电压掉的快。综上大家的观点,主要原因就是最后动力不足,飞机拥抱了小树。。。

网友L:
看有没有OSD数据  有的话可以检查检查。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M: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吧

网友:
没有看一下报警电压吗?

网友N:
没有电的话,应该会报警的嘛,先要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有没有OSD数据  有的话可以检查检查。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分析分析

还没买OS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吧

现在我也认为是电池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电的话,应该会报警的嘛,先要报警,

我之前设置过电压保护,但是无论设置成什么值,飞机刚要起飞就狂闪红灯,直接触发低压保护,后来我就把电压保护取消掉了,想着也就飞个几分钟,应该完全没有问题的,看到大家帮我分析的原因,大多都认为是电池的原因,我现在也比较认可这种说法,虽然只飞了几分钟,但是由于重心不稳,耗电量增加,所以电压掉的很快。

网友:
表示哀悼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设置过电压保护,但是无论设置成什么值,飞机刚要起飞就狂闪红灯,直接触发低压保护,后来我就把电 ...

就是电池的问题了,我摔过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就是电池的问题了,我摔过两次了。

你是什么原因引起耗电量增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原因引起耗电量增大的?

是电池自身问题,一片电池电压很低。

网友P:
看完我乐了 首先飞机是一头栽下来的 肯定是电池电量耗干,支撑不了飞机姿态。你飞的太久了 下来没测测电池电压吗就! 还有绿皮电池不解释 !其次在GPS状态下有风,飞机自己调整姿态很正常

网友Q:
先檢查電機轉速,8顆電機轉速是否一致,電調、電機、搖控器是否完成行程校正。WK調參注意轉速設定,設高一點,電池C數是否與電機搭配,其它再有問題,就先換一下主控搭小機子來試,看看是否能排除主控問題嘍!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气温多少哈   三级风感觉你的GPS在漂  而且一直晃动  不稳啊  电池最好还在挂下面吧  上面头重脚轻的

这种情况好像和姿态感度有关,无负载大风时就有点晃,有负载时也晃,貌似是感度高了,把主控晃糊涂了,然后保护了晕了就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完我乐了 首先飞机是一头栽下来的 肯定是电池电量耗干,支撑不了飞机姿态。你飞的太久了 下来没测测电池 ...

别不解释  这个蓝皮电池怎么啦?  说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种情况好像和姿态感度有关,无负载大风时就有点晃,有负载时也晃,貌似是感度高了,把主控晃糊涂了,然 ...

大疆技术支持给的说法是感度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先檢查電機轉速,8顆電機轉速是否一致,電調、電機、搖控器是否完成行程校正。WK調參注意轉速設定,設高一 ...

我是新手,有好多地方不懂,看到你的回复感觉很有道理,但是具体方法又不清楚,所以请教几个问题:
1、如何检查八颗电机的转速是否一致,要通过其他仪器测量还是将油门开到一定程度,目测电机旋转情况?
2、电调、电机、遥控器行程校正怎么做?(我之前做过电调校正,方法是:①开控,手动模式。②飞控单独上电。③手动模式下掰杆解锁,油门推到最大位置。④电调上电,音乐响,油门推到最小,音乐响。完成。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吧?)
3、WK调参中把转速设定调高一些,这里的转速指的是“马达怠速速度”么?如果不是的话你所说的转速指的是什么?
4、电池C数是否与电机匹配,这个怎么判断,是拿电池的C数和电机的什么数据进行对比?
问题有点多,麻烦帮解释下吧 新手不好混啊  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还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S:
看样子似乎是电池问题导致的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样子似乎是电池问题导致的炸鸡

已经确诊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有好多地方不懂,看到你的回复感觉很有道理,但是具体方法又不清楚,所以请教几个问题:
1、 ...

一、測量8顆電機轉速是否一致,是為了排除電機問題,使用測轉速儀ppm即可,油門過中立點就好。
二、行程校正其實在PC調參中即可,但也是為了排除問題,直接參考好盈電調說明書即可,你應該要再確認一下。
三、一般來說用6S電池,是為了低KV值電機,以利較好的工作效能,最好看一下您電機的規格表,再考慮使用搭配的電池規格需求。
四、C數理由同上,高C數放電快、時間雖短,但是電機工作穩定且安全,低C數不是不可,但如果電池質量差,瞬間電流電壓不穩,不能平穩供給各電機運轉,失衡后自然產生問題。
以上這些要先排除中心電路板有無焊反了、電池過放或質量問題、機架重心配置、電機及槳葉平衡等,建議可以多閱讀網文,希望多給您幫助。爽飛吧!

网友:
典型是又被这兰电池坑了的
我都这样掉2回了,一次风有点大,大概4级,飞5分多钟就一头栽下来了
现在用20C10000mah电池后还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測量8顆電機轉速是否一致,是為了排除電機問題,使用測轉速儀ppm即可,油門過中立點就好。
二、行程 ...

真的是太感谢你的耐心回答了!  如有不懂的地方我还会请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1031&page=2#pid11929448看我发的这个帖子吧

刚刚看过你的帖子,还是有些不明白,是我用的大疆蓝皮电池质量没保证么?掉压很严重,我的电池确实有点儿小鼓包。。。  但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后,平衡度还好,电压相差也就最多0.1V~~~   还有其他方法能测电池好坏么?

网友(2014-04-08):
引用 楼主:
大疆技术支持给的说法是感度低了~~~

感度低应该不是造成炸机的原因

网友:
15C 电池放电能力不足,导致电压过低,再加上电池结构的影响,楼主赶紧换25C 的电池吧

网友T:
再加上楼主你8轴用1个15C 电池来飞,不是明显来炸鸡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亲,看你用的好像是15000msh,15c的蓝皮电池,这玩意你敢分两个架次用?

同感

而且他还把电压报警取消了

楼主一定要重视电压啊,至少十来块买个电显设个报警插上啊,离老远就能听到报警

网友:
不炸才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再加上楼主你8轴用1个15C 电池来飞,不是明显来炸鸡的嘛

不明白哦   被人也用15c的蓝皮电池飞也好好的啊~~~   但是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还有,推荐个8轴用的25c电池呗~~~价钱只要不是太夸张就没有问题,2K左右都可~~~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哦   被人也用15c的蓝皮电池飞也好好的啊~~~   但是这个电池确实有问题,还有,推荐个8轴用的25c ...

当然,也不是说15C 电池就一定有问题,只是这个电池在论坛上故障报道也确实比较多的,本身电池结构是 6S 2P  还是2片并联的,这样其中一片电池没有充满或者有问题了充电器也检测不出来的,所以是潜在风险比较大,我自己用雷鹏的 6S 1000 35C  用了半年了一直保持0事故记录 价格也不高  才 1195 不过要看你是多大轴距 大轴距的用2组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T:
当然,也不是说15C 电池就一定有问题,只是这个电池在论坛上故障报道也确实比较多的,本身电池结构是 6S  ...

轴距1100的  要两组并联么?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当然,也不是说15C 电池就一定有问题,只是这个电池在论坛上故障报道也确实比较多的,本身电池结构是 6S  ...

格氏6S 15C怎么样?

网友T:
引用 楼主:
轴距1100的  要两组并联么?会不会太重了?

轴距 1100 最好用并联,如果真要用1个电池,要用60C 以上的才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氏6S 15C怎么样?

还用15C 都说了15C 只是最低要求,不要把风险摆到自己面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轴距 1100 最好用并联,如果真要用1个电池,要用60C 以上的才OK

60C都有哪些电池啊?还有那个问题,两块雷鹏电池会不会太重啊?

网友T:
60C 好像格氏有  2块电池肯定会比1个电池重 不过飞行时间会长一点,毕竟容量大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T:
60C 好像格氏有  2块电池肯定会比1个电池重 不过飞行时间会长一点,毕竟容量大了一倍

哦哦~~~   你回的真快~~~哈哈  谢谢啊~~~能不能加个QQ微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你回的真快~~~哈哈  谢谢啊~~~能不能加个QQ微信什么的?

QQ  373379923

网友U:
加了负载后起飞重量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U:
加了负载后起飞重量多少 ?

8K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不固定,晃晃悠悠是容易把飞控弄傻的。。。。

不应该吧,我曾挂鞭炮,也甩来甩去,甚至甩的时候带着六轴晃,也没啥事,APM

网友:
楼主的明显是电能不足才掉下来的

网友:
软软的掉下来的感觉。。。。